电机异响

楼主(2014-12-24):
非标设备一款,用于粉体料仓,安装时曾被从筒体中卸下的物料掩埋,主要部件:普通三相异步电机5.5KW,行星减速机,大小齿轮配合,安装后10天电机有异常响动,瞬间电流35A,,齿轮转不动,求原因。

网友:
轴承里面进颗粒或者粉末了,这个常见,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电气故障的话缺相,机械故障的话,轴承等因素。

网友:
有问题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难道连个维修人员都没有?大家给你再多的意见,你也还是得拆开看。

网友:
楼主拆开看看,很有可能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
电机轴松旷、轴承磨损。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找到原因了,是减速机的问题,解不了,制造时的问题,负载一过大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