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摆问题

楼主(2014-12-24):
    书上有段话:

    打棒球时,如果能使球棒的撞击中心与球接触,而手可看作是球棒的旋转中心,那么击球手将不会受到与球棒垂直方向上的反作用力。另一方面,如果击球的部位靠近端部或手握的部位,击球手就会由于受到与球棒垂直方向上的反作用力而感到疼痛。

    请问各位大侠:当球棒的撞击中心与球接触时,为什么击球手不会受到与球棒垂直方向上的反作用力?能用式子证明最好

网友:
唉,无力吐糟。
就好比荡秋千,手放在铰链节点处才不会受冲击。大明大白的道理,不能再分析了。

网友:
你要仔细读这句话,注意撞击中心指的是水平方向的,再结合后面"与球棒垂直方向上",就明白了.
我相信你要是仔细读不会不理解的.
说白了这不是个问题.哈哈

网友(点评):
用心用力,令吾辈惭愧!

网友(点评):
逍遥兄弟客气,俺也只能到这层,下不去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侠指点,已经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