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与直线导轨配合使用的问题,我陷入误区了?

楼主(2014-12-24):
在个人的观念中,滚珠丝杆都只是一个传动部件,通过丝杆的转动实现螺母的直线运动(丝杆支撑固定时)。而滚珠丝杆通常又是配合直线导轨使用的。
直线导轨上的滑块用于承受各方向的扭矩,同时对载台的运动方向进行导正。
接下来问题来了
1.当滚珠丝杆与直线导轨都水平放置于平面,负载方向为竖直向下时。
竖直方向的载荷由滑块承受,丝杆只提供轴向力?还是由丝杆和滑块此时都承受一定的力?

2.当滚珠丝杆与直线导轨均安装在横梁板上,若只在丝杆的一侧安装导轨,载荷方向平行于横梁向下时。
此时丝杆与直线导轨必定会受一个扭矩,由于直线导轨的滑块与导轨是存在一定间隙的,此时丝杆应该会受到一个径向力。
我想问的是,丝杆究竟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径向力,长期以往,这个径向力会不会对丝杆造成磨损

今天仔细看了misumi内关于丝杆选型的计算,似乎只提到了轴向力、轴向载荷以及轴向间隙,
而有关丝杆径向受力和径向间隙,直线导轨侧向间隙的资料都没有查到,也可能我陷入了误区,故生此疑问,望各位解惑

网友:
在限制螺母跟转的情况下,径向力要尽量消除,径向方向的力,应该由导轨和滑块去承担。丝杠螺母只提供轴向驱动力

网友:
我公司专业经营滚珠丝杠,直线导轨的,有技术工程师可以解答你问题,请加我QQ。

网友:
导轨是导轨,丝杆是丝杆,在概念上一定要分清楚,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安装导轨,然后加上负载,导轨该受压受压,该受扭受扭,你选好导轨(滚珠与导轨在无负载的情况下是没有间隙的,加大预紧等级可以保证在有负载的情况下也保持0间隙,预紧就是滚珠与滚道之间处于过盈),其次是选丝杆,你不要把丝杆想象在负载的下方,而是在负载的左侧或右侧,只受水平方向的力

网友:
不能让丝杆承受径向力。要各司其责!

网友:
不是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用么,需要单个选么

网友(点评):
为了利旧有标准件,不然用一体化的单轴确实更省事些

网友:
可以去找个老式车床普及下

网友(点评):
机械滑台也同样

网友(点评):
老式的车床,貌似是滑动丝杆跟燕尾槽的配合吧?

网友:
丝杆如果承受径向力,就不是磨损的问题了,丝杆会弯曲

网友:
径向力都加载到直线导轨上了

楼主:
看了下各位的回复,似乎明白了一些,丝杆只是用来提供动力的,本身要尽量避免受轴向载荷,以避免过度磨损以及变形。
看来有必要对称安装两条直线导轨,以避免和减少丝杆轴向受力。
最后感谢各位耐心解惑~在此多谢

网友(点评):
不是提供动力,而是传递动力的。要避免径向载荷,轴向载荷避免不了的,这时就需要选型了。

网友:
那请问一下,在两侧都安装导轨,中间是丝杠传动,那选丝杠的驱动电机时,如何考虑负载对电机的影响呢?谢谢!

网友(点评):
用负载所需要的推动力换算到电机功率,你要啥影响?

网友(点评):
如何算负载产生的惯量呢?

网友(点评):
按滑块和线轨间的摩擦力来算,然后作用在丝杆上,反过来算驱动电机

网友(点评):
那就是主要核算轴向力,是吧?因为径向力方面,主要被两侧的滑块承受了。

网友:
俺好像也不像之前那样困惑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师

网友:
楼主你好,misumi内关于丝杆选型的计算的资料哪里找到的?能分享下吗?178354773@qq.com

网友(点评):
那就是主要核算轴向力,是吧?

网友(2015-10-09):
看似简单的问题,没想到如此复杂。学习了

网友:
丝杠不受力,太长的话,自身还弯曲呢。
没有见过丝杠承受径向力的用法。

网友(2016-02-23):
丝杆肯定不能受到径向力

网友:
我要说的楼上诸位都说了

网友(2017-02-17):
受到径向力要变弯了的。

网友(2017-03-30):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各位的回复,似乎明白了一些,丝杆只是用来提供动力的,本身要尽量避免受轴向载荷,以避免过度磨损以 ...

直线导轨有承受最大载荷的表格,根据表格选取导轨,没有问题的,直线导轨负责承重以及各种力,丝杠就是提供动力的

网友(2018-05-09):
我是THK中国总代理,东莞正一轴承,需要导轨丝杆直线轴承的可以联系我,可以探讨导轨丝杠问题,希望能一起合作共同发展!QQ:1552189448 电话 13215293669 郑工

网友(2020-03-12):
开玩笑收径向力纯属扯淡,你螺母和到滑块面的距离垫的紧一点,让丝杠受径向力试试,推一推看看能推得动螺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各位的回复,似乎明白了一些,丝杆只是用来提供动力的,本身要尽量避免受轴向载荷,以避免过度磨损以 ...

丝杆+双滑轨是一套成熟的标准配置。水平丝杆正常情况下不受径向力,因为丝杆安装高度比滑轨低,重力首先压在了滑块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