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高光铣刀

楼主(2014-12-25):
单位加工的工件边角上要高光,使外观漂亮。请教高光铣刀的转速,吃刀量,进给量。材料为铝合金。

网友A:
看要求,现在手机类的基本到5~8万转/分;切削深度自己调,跟切削宽度相关配合。基本也不会有谁留较大量给这道工序。所以一般切削量不是问题。

网友:
转速越高越好,吃刀量越少越好,进给量越慢越好,切削液越喷越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网友:
转速好高

网友:
刀片上有说明 转速只是一方面

网友:
用PCD或单晶的高光倒角刀。

网友:
主要看刀具的材料确定转速和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要求,现在手机类的基本到5~8万转/分;切削深度自己调,跟切削宽度相关配合。基本也不会有谁留较大量给这 ...

请教5~8万转所用的刀直径是多大的?

网友(点评):
直径6~10

网友:
6到10的直径的高光刀,12000rpm就够了吧

网友:
如果是用的MCD钻石刀,吃刀量尽可能的少控制在0.05mm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