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梅花键加工,谁能做

楼主(2014-12-25):
有谁能加工这个零件的吗

网友A:
说下在那个地区啊 要么 怎么知道  合不合适做   做多大量

楼主:
天津南开区的
先做一套,一套共三个不同的工件,就是这个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下在那个地区啊 要么 怎么知道  合不合适做   做多大量

天津南开,一套

网友B:
花键位置倒不是麻烦的地方,有插床就很容易。关键是那几个槽,不太好车光,84那个地方量都不好量,得用卡钳,现在卡钳用得好的人真的不多

网友(点评):
得粗车-调质-半精车-精车-钻攻-插花键-半精磨-电镀-精磨 既然是活塞,少不了调质,电镀

网友(点评):
有一种扁口千分尺,专门量槽径的。

网友(点评):
当然是有。还有更先进的电子测量仪器。但是一般有这些东西的地主都是企业,基本上是不会接外协件的,或者是有接外协,这种小批量的也不会接。只有找加工店,但是东西肯定就没那么全了

网友:
一般有铣床,车床的机械厂应该就没问题。不是太难。

网友:
这东西加工很贵

网友:
可以用拉床加工这个成本低一些

网友:
有需要请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键位置倒不是麻烦的地方,有插床就很容易。关键是那几个槽,不太好车光,84那个地方量都不好量,得用卡钳 ...

找了几家厂子都说做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几家厂子都说做不了,

太正常了,做一件,几道工序下来,估计要5 6天或者更长时间才做完(热处理,电镀费时)那单价肯定比较高,报给你你也估计接受不了。况且同时有外圆磨和插床的地方也不多

网友(点评):
人家找热处理,电镀花的时间也是要计算成本的。电镀是个重污染行业,很难找,就算找到,人家也不愿意做这小批量

网友:
量太小没啥意思

网友:
如果抗拉强度和扭力要求不是很高课题考虑焊接,先初车大头保证花键同心,线切割,然后焊接杆部位,再精加工整体

网友:
这个有量吗

网友:
采用冷挤压吧,这个类似的我做了两种。比较麻烦。基准需要进行交换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