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帧数设置成100 为毛还跟幻灯片一样。。

楼主(2014-12-25):
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首先你选择的是动画,所以这里的帧数与动画有关,其次动画的效果只有录下来才能看到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选择的是动画,所以这里的帧数与动画有关,其次动画的效果只有录下来才能看到效果。

大侠 威武。。这下子学习了。。。

网友:
点的是运行还是播放?

网友:
一般24帧/秒就很顺畅了,2L正解。。

网友:
2L正解,动画要设计动画的帧率,基本运动时基本运动的帧率,两个不同。输出视频之后才能看到最终渲染的效果,否则SW只按大概2帧5s的速度更新画面

网友:
电脑显卡也好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