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n管最低使用温度是多少?什么材质的管使用温度最低?

楼主(2014-12-25):
求助一下,16Mn管最低使用温度是多少?什么材质的管使用温度最低?谢谢。

楼主:
坐等回复

网友A:
这种低合金结构钢材有分等级的,如Q345A、B、C、D、E就能分别适应不同的温度,详情查阅国标《GB1591-2008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低合金结构钢材有分等级的,如Q345A、B、C、D、E就能分别适应不同的温度,详情查阅国标《GB1591-2008低 ...

哦,已看到你的回复,我这就去查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