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的内角无圆角,什么工艺能做到?

楼主(2014-12-25):
如图,折弯的内角无圆角,什么工艺做到的,这样做有什么优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释放槽,否则很难做到,你是要盖到什么东西上吧,把那个件加个倒角不行么?

测绘仿制一台“EPS泡沫压实机”  ,目前实物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网友:
就算折弯机上压模是尖角,折弯后也会有挤压凸起。像这样平整的,真没见过。

网友A:
切释放槽,否则很难做到,你是要盖到什么东西上吧,把那个件加个倒角不行么?

网友(点评):
释放槽加焊接打磨

网友:
很难做到

网友:
用意应该是为了得到直线棱角的泡沫,直接折弯应该不行,只有通过2次加工,或多重工艺吧

网友B:
楼主的泡沫加工竟然跑到钣金加工来问,钣金师傅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泡沫加工竟然跑到钣金加工来问,钣金师傅也是醉了。

领导好理解力啊  泡沫压缩机机体就要是泡沫做的?这是钢板

网友(点评):
你对钣金的无知还有脸说别人吗,你交待清楚你的问题了吗,你说你是金属加工吗,这么自以为是,你老板知道吗

网友:
折弯完了?,反方向压一点试试?

网友:
折弯不可能实现,违背规律,需要的话,增加工艺或者改变结构。

网友:
先刨横槽再折弯.

网友(点评):
对头,开槽就行。

网友(点评):
你真是高人才.多交流.我也喜欢钣金.Q我250126714

网友C:
开槽再折弯

楼主:
引用 楼主:
领导好理解力啊  泡沫压缩机机体就要是泡沫做的?这是钢板

我无知才来求知嘛 领导别太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槽再折弯

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呢,开槽了不是还薄弱些么,
各位别误解,不是我想做成这样,而是现在买了人家的成品是这样,
人家费工夫做成这样应该是有用意的,就是不理解其中原因

网友:
要模仿别人的机器?
你应该上个上个实物图比较合理

网友:
这种确实太难了,没见过,有点违背物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有什么优点呢,开槽了不是还薄弱些么,
各位别误解,不是我想做成这样,而是现在买了人家的成品是 ...

外面的圆角会比没开槽小一些,更线条感,好看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1、弯曲内侧刨槽,2、折弯。
另外的做法是,折弯后,做二次加工(机加工清角)。

楼主在提问题时,是看到有现成的东西的,那么如果不是太精密的东西,6mm的厚度应该会有加工痕迹的。
楼主是不是发个实物照片,大家分析下呢?要么就是楼主想考考大家?

网友:
这不可能吧   折弯的话都是圆角

网友:
建议发部件实物图及此部件在机器上的装配关系图,大家可以看看此角的用途.说不定不用那么精密,用尖刀折弯就行了.
如果确实需要R0角,可以参考19楼总结的二种工艺.

网友D:
刨横槽是什么个刨法,解释一下可以吗,我是新手

网友:
切槽,用切槽机切槽后再折弯,应该能行,而且外面的r角也能小。

网友:
刨槽,不过那样的话没有什么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刨横槽是什么个刨法,解释一下可以吗,我是新手

类似刨床,上网搜一下刨槽机

网友(2015-01-24):
你可以用刨床铣个槽,再折弯,

网友:
回炉热熔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这种问题就不要去考虑,简单靠折弯是做不到的,这都是画图时理想画法而已。

网友(2015-03-01):
6mm的板子折弯,用小刀口折应该内角很小,实在有点可以铣床用立铣刀清根。

网友:
板厚6mm。。。不肯能。。除非后期再加工

网友:
单纯折弯是不可能没有内R角的,刨槽的话也能看出加工痕迹的,感觉更像是型材的做法,希望能看到实物图再做研究

网友:
刨一条槽,在折弯

网友:
模具热冲压怎么样呢?

网友E:
可以的,现在有一种刨槽机,先刨槽后折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材料不大的话,建议用8mm后的板折,折好后去铣床上去铣面吧!

楼主:
过了这么久大家还在回复,感谢大家
现在这台设备已经试制完成
应该是刨槽机开的槽,目的是保证在普通折弯机上的折弯精度

网友:
刨槽机,刨槽折弯。

网友(2016-03-09):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现在有一种刨槽机,先刨槽后折弯就可以实现了

我想问问刨多宽多深的槽,然后怎么折

网友:
建议由焊痕吗

网友(2016-07-04):
目前科技还没那么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