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怎样预判是否需去应力

楼主(2014-12-25):
    铝合金零件有的需要粗加工后时效去应力,减小零件变形,我想问大家,怎么预先判断是否需要去应力,我所知道的是,壳体(毛坯是铸件)类,板类(壁厚不大),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情况下铝合金材料出厂时都是有一定的热处理交货条件的。

这个状态下,你还要怎样处理?

自然失效的话,加工完放一段时间,再检查公差就是了。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有的零件,尺寸精度要求高的话,直接干出来会变形,要在粗加工后做一下人工时效(自然时效时间太长),怎样看到图纸就能大约估计出此零件会不会变形,要不要在粗加工后增加去应力时效。

网友:
当铝合金零件应用在重要的场合,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零件不变形,会作时效处理。以我在工作中的经验就是看场合了,以及公差要求。

网友(点评):
有的零件不是使用过程变形,是这边加工完,尺寸OK,过两天再检,超差了,所以要在粗加工后去应力时效,有什么经验吗,一看到图纸就知道要不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