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系数C 为25N/MM的弹簧 ,此话何意?

楼主(2014-12-25):
 弹簧系数C 为25N/MM的弹簧 ,这个是文字叙述,小弟真心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要怎么选型这个弹簧,去买别人也不懂,社区里有哪位比较了解这方面知识的?规格是多少?要怎么计算?求教!

网友A:
只能告诉你,25N/mm的意思是,如果这是个压簧,那么每增加25N的力,弹簧就缩短1mm。
如果这个弹簧在不受力时的长度是100mm,那么在给它加力后,加的力和它的长度,就有一个如下的对应表:
0N        100mm
25N        99mm
50N        98mm
75N        97mm
100N        96mm
......

据我所知,国内买弹簧,只能买到符合你需要的中径、线径、螺距等等参数的。要买到弹簧常数也合要求的,只能去买进口的,或向国外公司订制。国内的也许有,但鄙人没有听说过。

网友(点评):
我这就可以提供定制刚度了啊

网友(点评):
有是有,我们公司用的弹簧都是根据使用情况计算设计的,只是精度没那么高,还凑合着用

网友(点评):
市场上买的不知道,不过我们以前都是找厂家定做的。基本都是符合理论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告诉你,25N/mm的意思是,如果这是个压簧,那么每增加25N的力,弹簧就缩短1mm。
如果这个弹簧在不受力 ...

看单位意思 我是知道的  话说确实是难买到  问了很多   都是问你规格的  没个真正懂得
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点评):
之前测过米思米的弹簧,数据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首推米思米呀

网友:
你算一下就知道了,跟材料,线径,中径有关
手册上有专门的弹簧刚度计算公式,带进去就出来了,很简单

网友:
这句话是讲,你拉伸或者压缩这个弹簧,当然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每多压缩或拉伸1mm,弹簧产生多25N的力量。

之所以提工作范围,是因为某些数据组合的弹簧是不能压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