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验证-----机构启动和停止的瞬间,产品是否会掉落

楼主(2014-12-25):
目前拿到一个任务,需要验证在机构启动和停止的时候,产品是否会从夹爪上掉落
结构如下图所示:
气爪抓取产品,产品头部为金属,细长部分是电缆。总重量165g
气爪加持力为244N
无杆气缸推力为153N,行程450mm,需要在1秒内到位。整个设备节拍为6.5秒
无杆气缸总负载(包含产品)为5kg
目前初步选定行程两端各安装一个液压缓冲。型号为 米思米MAKC1008B
现在需要验证,在无杆气缸启动或者到达行程末端的时候,产品会不会从夹爪上掉落
我个人做了一些计算,不过心里没底。想请教各位,是如何计算的。
以上,不胜感激。

网友A:
先找到最大加速度与减速度点,再计算那个时候的摩擦力,综合起来计算倾翻,过了倾翻点,有倾翻时间,就会翻,没有倾翻时间,就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最大加速度与减速度点,再计算那个时候的摩擦力,综合起来计算倾翻,过了倾翻点,有倾翻时间,就会翻 ...

目前的加速度我已经算了,只不过是做了很多假设
比如:
忽略无杆气缸和直线导轨的阻力
认为液压缓冲在整个缓冲行程中的阻力恒定

但是到了计算倾覆的时候,我有些拿不准,能否讲细一点?
还有个问题:这种情况是由于气爪与产品的摩擦力不足而掉落还是由于惯性力造成的倾覆扭矩打开夹爪而掉落?
居然引起了998大侠的关注,窃喜一下。期待大侠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的加速度我已经算了,只不过是做了很多假设
比如:
忽略无杆气缸和直线导轨的阻力

没有什么可以指导的,就是纯粹理论力学,

你要计算倾翻的那个东西,按加速度,或减速度计算惯性力,把这个力逐步导到运动件上去,也就是针对你要在上面轻翻的那个参照体,

就是逐步算,比如有夹钳的,计算摩擦力,看是不是能夹住,能不能‘悠起来’,能不能偏转,

就是一点一点计算,没有其它途径

网友(点评):
大侠,我在7楼贴了自己做的计算,能否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
刚入行  不是很懂  但是你们165Kg一秒钟450mm启动运行停止   这得多大的加速度  厉害

补充内容 (2014-12-26 07:53):
哦  不好意思  看拐了   呵呵

网友(点评):
朋友,不是165kg,是165g

网友(点评):
加速度和质量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f*s=w=m*a*s w s为定量

网友:
觉得可以使用传递函数的形式分解每一部分力,最终落到夹爪上面的受力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吗?传递函数不懂哎。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可以指导的,就是纯粹理论力学,

你要计算倾翻的那个东西,按加速度,或减速度计算惯性力,把 ...

对我来讲,比较关键的是,在计算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合理,就会成为计算结果是否正确的关键。
下面是我计算的过程,写的字比较丑,见谅
首先假定:忽略气缸和导轨的摩擦力;认为液压缓冲在缓冲过程中的输出力恒定;假定产品重心位于高度的中部;假定产品为刚体
1. 统计所有零件的重量
2. 使用气缸推力和零件总重计算加速度
3. 根据最高速度和零件总重得到动能,依据做功公式,计算缓冲器输出阻力,并得到减速过程的加速度
4. 根据加速度计算产品上的“惯性力”,比较倾覆扭矩和夹持力扭矩

网友(点评):
实在不好意思,计算里面的气爪夹持力用错了,应该是41.5N。因此结果出现了巨大偏差,需要更换更大的气爪。

网友:
很深奥啊!

网友:
何不用结构防止掉落,而仅靠摩擦力?

网友B:
你看看比最快速度运行还快多少就一定会掉下来,然后一点点削减速度,直到概率足够低就差不多了。这个思路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我平时造弹簧时,这个方式对特殊结构进刀和退刀都解释的比较好。

简言之,不可靠,就是因为太快。

网友C:
话说计算这么久,为什么不直接拿一个气爪,先做个夹片装上,通上气,在车间用手甩一下试试呢,这种小东西的计算,说实话,繁琐,也不准,也不是什么大的设备无法测试,因此需要前期计算

网友(点评):
是繁琐,但是如果计算出来了,那才是真本事了

网友(点评):
翱翔天际典型书呆子,计算是为了服务应用,计算里面没有假设是不可能算出来的,不如实际验证靠谱,算出来的数据,你敢直接用吗?等于费了好大力,得出一个仅供参考的数据,算本事,你的设计有进展?

网友(点评):
再者,计算的确是针对大型的或超小的无法实际验证,或验条件不具备的,或验 证成本很高的。

网友(点评):
楼下言之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比最快速度运行还快多少就一定会掉下来,然后一点点削减速度,直到概率足够低就差不多了。这个思路应 ...

多谢回复。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方法计算,只是这种计算需要忽略很多东西,比如前面提到的气缸和导轨的摩擦力。还要做一些假设,否则计算会很难进行下去。我现在比较迷惑的是,这些假设是否合理,如果假设等我前提本身就不合理,那计算本身就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我做的主要在现场,所以我说的,你可以留着实测的时候试试。我也特别想在别的机器上验证一下。

网友(点评):
嗯。这个我肯定会关注一下的。跟这个类似的计算我也做过几次,前面一次是夹持刚性体,计算结果是需要更换气爪,换了以后确实解决了问题。不过没有做其他实验,比如速度增加,缓冲行程降低,所以还是确定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计算这么久,为什么不直接拿一个气爪,先做个夹片装上,通上气,在车间用手甩一下试试呢,这种小东西的 ...

多谢回复。
我现在接到的任务现在还在方案设计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没有呢,气爪更是没买。
你说的办法,显然是最好的验证方法,实践出真知。不过我觉得前期的计算也是必不可少的,不是吗?只有在前期做完计算,找到了方向,实验的时候才会有针对性。我们是做非标设计,设计时间很短,如果做实验,一定要保证一次通过,不然,设计就要延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现在接到的任务现在还在方案设计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没有呢,气爪更是没买。
你说 ...

于其假设计算,不如将重量减小,减少惯量,并在用机械夹持,从而以经验 评估的方式,将掉落的可能完全屏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现在接到的任务现在还在方案设计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没有呢,气爪更是没买。
你说 ...

实验一次通过,那就不用实验了。

网友(点评):
但是这正是我们的目标。比如计算完了以后,可以有几个备用方案,实验只是用来验证这两三个备用方案,拿一个更合理,如果是用实验来寻找解决方案的话,对我们的项目来讲,就是灾难性的了,因为时间不够。

网友:
期待后续实际试验结果!学习!

网友D:
学习了   算起来很复杂      设计这么多年    发现计算出来的也只能是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算起来很复杂      设计这么多年    发现计算出来的也只能是个参考

是这样的,最终的验证还要靠实物。但是这个参考就是我们设计的依据,否则就是拍脑门了,没有说服力啊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适合做研究,实际在非标设计过程中很多东西无法去预计,计算只能做个参考。
同时让我想起听来的一个故事:有人提出一滴水从万米高空落下,砸到人头上会造成多大的伤害,然后就有一帮人开始讨论,计算加速度、冲击力啊什么的一堆,搞来搞去也没计算出准确结果。答案是“你们难道没有淋过雨?”
娱乐一下,并不是说计算没必要,只是有些时候没必要去费那么多精力。

网友(点评):
恩。这个笑话我也听过。这也是提醒我们,理论有的时候真的是偏离实际的。因为理论都太理想化了

网友(点评):
我发过这个贴,回复的人有一大半不理解其中的寓意

网友:
这个不好计算,感觉不会掉下来。

网友:
计算只是让自己有个底;做非标完全是靠经验的

网友(点评):
你的前半句,我非常赞同。但是后半句,我非常不赞同。我感觉正确的做法,是先计算,然后用实际去验证,这样计算会逐渐逐渐趋近与实际。虽然里面有很多经验数据,但是本质上,还是依靠计算。

网友:
期待实验结果

网友E:
楼主,您卡这地方多好。

网友(点评):
处士你好,昨天拜读过你的《一块压板的设计》,没看明白后面跟帖了,如果有时间能回复一下么,谢谢

网友:
产品的前端是否有螺纹,这个也要考虑的。还有移动过程要考虑线束摆动的影响。

网友(点评):
产品前段光滑。移动过程中线的摆动,这个真不会算。所以我将产品假设为刚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卡这地方多好。

谢谢道爷回复
下面一段是在夹具里面的。也就是夹具用来定位产品的地方。只有头露在外面,可以抓取

网友F:
首先非常赞同楼主对设计计算和实际验证之间关系的观点,设计不做计算不算完整的设计。经验和感觉是不可靠的。另外楼主关于转动量的计算是不是应该算夹持点(端点)的转动量,你算的是质心的吧?我不懂瞎说而已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非常赞同楼主对设计计算和实际验证之间关系的观点,设计不做计算不算完整的设计。经验和感觉是不可靠的 ...

感谢回复

我想算的是倾覆扭矩。不过不知道这个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
能不能换个夹爪,保证不掉落

网友G:
气爪一般给的输出力都是某个气压下的,理论输出力在不同应用条件下 负载率η不同
对静负载(如夹紧、低速铆接等),η≤ 70%;
对气缸速度在50~500mm/s 范围内的水平或垂直动作,η≤ 50%;
对气缸速度在500mm/s 以上至气缸允许最大运动速度范围内,η≤ 30%
(摘自SMC样本)
我的意思是应该先算需要多大的夹持力,再选气缸(气缸上夹持爪的长度也影响作用力,如果控制气缸缸径的话,可不可以调整夹持爪的结构)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 这个效率说的是气缸在高速运动的时候的出力与理论值的比例。 这里的气爪是静态的夹紧。不需要计算效率

网友(点评):
我看的是SMC样本提到的 “负载率η是气缸活塞杆上承受的轴向负载力与气缸理论输出力之比。负载率η的大小选取,与气缸的动作状态有关。 对静负载(如夹紧、低速铆接等),η≤ 70%;”

网友:
好深奥的问题,,,还要努力学习才能够参与这个高度的讨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气爪一般给的输出力都是某个气压下的,理论输出力在不同应用条件下 负载率η不同
对静负载(如夹紧、低速 ...

正解,貌似且气缸速度并非均一性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讲,比较关键的是,在计算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是否合理,就会成为计算结果是否正确的关 ...

网友:
很深奥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高中物理知识,出现相对运动。就会掉落。

网友:
为什么不把无杆缸换成伺服电缸?电缸就不担心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点评):
价格。一个无杆缸也就一两千块。换成电缸,成本会成倍增加。而且我这个应用很简单,两个位置,速度很低,用电缸有些浪费

网友:
高手如云噢,计算要和实践相结合

楼主:
多谢版主加精华。
可惜帖子还是沉了,各位做过相关计算的朋友,能否指点一二。我现在是一个人在摸索,前路漫漫啊。虽然在高手眼里,这个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讲,缺少的恰恰是高手的经验,理论理解起来却也很简单,不过理论往往是脱离实际的理想情况,比如理想流体,刚体,这些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在我看来,怎样将实际的零件,机构,通过合理的假设,简化为理论可以计算的东西,才是最难的。这也是我目前的感受。

网友H:
做个试验最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试验最可靠

这个我绝对同意。理论与实际之间永远存在偏差
但是理论却是一切的基础

网友:
先计算,后实践

网友(2015-07-02):
计算貌似合理

网友(2015-08-30):
非要自己计算的话,也只得来很多理想假设,然后取大点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