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常流动密度不变,为何

楼主(2014-12-25):
请教大家,为什么可压缩流体在定常流动状态下密度不会随时间变化啊?

网友A:
定常流动,速度与口径是定常的,

你把流体自己切成一个一个的‘笸箩片’,自己琢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定常流动,其流速是恒定或近似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常流动,速度与口径是定常的,

你把流体自己切成一个一个的‘笸箩片’,自己琢磨一下就知道了,

8爷,定常非均匀流动,整体速度场不随时间变化,但是具体一个质点速度会随坐标变化,会存在密度变化吗?另外定常我理解是势场不随时间变化错了吗

网友(点评):
我是说,你先考虑我说的那个德行,即没有压缩,再‘分割开’考虑一个体积,受压缩以后,密度可能增加,也可能不增加,再分开考虑,用数学思维再计算压缩条件下的流动,找到你说的那个情况,哈哈,你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8爷,定常非均匀流动,整体速度场不随时间变化,但是具体一个质点速度会随坐标变化,会存在密度变化吗?另 ...

谢谢8爷,我好好想想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8爷,定常非均匀流动,整体速度场不随时间变化,但是具体一个质点速度会随坐标变化,会存在密度变化吗?另 ...

8爷,是我理解的不全面,密度不变是密度不会随时间变化,但是可能会随坐标变化,坐标不同笸箩片的密度可能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常流动,其流速是恒定或近似恒定的

谢谢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