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热孔后的尺寸变化

楼主(2014-12-25):
如图是一个离心风机的法兰轴套,不锈钢304材质,加热内孔安装。加热前尺寸在零位附近,加热后测量发现左侧内孔小了近40丝,中间零位,右侧大了约30丝。后分析,左侧加热时未对法兰面加热造成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如果换成铸铁会有这种情况吗?以前加热45#或铸铁的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不锈钢受热的影响比碳钢和铸铁明显。既然只是0位的公差,直接装不行么?太大不好装?那你加热也不能局部加热啊,更不能速冷。
缓慢均匀加热,你这公差,放热油里加热就够了。轴也稍稍加点热,避免安装时法兰骤冷,应力过大

网友:
用油煮,割枪加热不好使。具体理论也不是太懂。一般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
新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构件没必要用热装吧

网友:
加热,孔不会小的,至于你的零件在加热后左侧变小,那是因为你的加热,使零件的内应力重新分配变化产生的变形所致。如果你量一下形位公差,可能会发现孔不圆了,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