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静载荷和动载荷的大小

楼主(2014-12-25):
看轴承样本参数,发现一般滚动体是球的额定静载荷普遍比动载荷大;但滚动体是圆柱,圆锥,滚针的轴承,其额定动载荷要比额定静载荷大,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看的是小尺寸段轴承。
再看看尺寸大些的,额定动载荷还是比额定静载荷小。

网友:
同有疑问,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为什么动载荷小于静载荷呢?

网友:
窃以为轴承的额定动载荷是用计算寿命来的,只有带入寿命计算公式才有意义。

网友:
静载,考量的是挤压强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接触强度,一个是滚动体的压毁强度。动载,考量的是疲劳强度。没有什么本质上必然谁大于谁的说法。你材料处理的软了,滚动轴承的静载也会很低。

楼主:
正如zerowing 所说一样。下面科普一下,不是水贴哦。
1.基本额定动载荷   是指使轴承的基本额定寿命恰好为100万转时,轴承所能承受的载荷,用字母C表示。这个基本额定动载荷,对向心轴承,指的是纯径向载荷,并称为径向基本额定动载荷,具体用Cr表示;对推力轴承,指的是纯轴向载荷,并称为轴向基本额定动载荷,具体用Ca表示;对角接触轴承或圆锥滚子轴承,指的是使套圈间产生纯径向位移的载荷的径向分量。
这主要体现了轴承耐滚动疲劳的能力。

2.基本额定静载荷   在最大受载滚动体和滚道接触中心处产生与下列计算接触应力大小相当的径向静载荷[中心轴向静载荷]为轴承的径向基本额定静载荷[轴向基本额定静载荷]。

最大载荷滚动体和滚道接触中心处产生与下列接触应力相当的径向静载荷(中心轴向静载荷),对于调心球轴承,4600MP;对于其他的推力球轴承和向心球轴承,4200MP。在这些接触应力下产生的滚动体和滚道的永久变形总量约为滚动体总量的0.0001倍,轴承在承受过大的静负荷或者在承受低转速之下的冲击负荷的时候,滚动体和滚道的接触面会产生局部永久变形,其变形量随负荷的增大而增大,超过一定的限度的话,会直接影响轴承的正常旋转。
     轴承的额定动负荷和额定静负荷都根据工艺的不同、厂家的不同而不同,甚至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zerowing 所说一样。下面科普一下,不是水贴哦。
1.基本额定动载荷   是指使轴承的基本额定寿命恰好为 ...

补充2点
1. “永久变形总量约为滚动体总量的0.0001倍”,“滚动体总量”这个词有点含糊,定义用得是“滚动体直径”。
2. 滚子轴承的指标是4000MPa。

网友(点评):
对于向心和推力滚子轴承,4000Mpa。

网友(点评):
注2:这些接触力系指引起滚动体与滚道产生总永久变形量约为滚动体直径的0.0001倍时的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