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可以传递轴向运动么?

楼主(2014-12-25):
如题

网友:
自行车的刹车是不是?不过是单向的

网友:
可以吧,但是不能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吧。参见通厕所的那个绞龙。

网友A:
汽车、摩托车转速表线,混凝土软轴振动器、小型砂轮机软轴等等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摩托车转速表线,混凝土软轴振动器、小型砂轮机软轴等等多了。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2020-08-07):
轴向的话没见过啊,一般不这么用,软轴一般只传递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