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如何绘制符合化工设备标准的图纸?

楼主(2014-12-25):
目前化工设备一般用CAD绘制,很少用SW。然而在建模效率上SW优于CAD,因此想用SW绘制化工设备。
化工设备与普通的机械设备有些区别,如化工容器上的开孔和接管较多,为了反映这些结构的轴向位置和结构形状,常采用多次旋转的表达方法,即假想将分布于容器上不同周向方位的这些结构,分别旋转到与正投影面平行的位置进行投影,画出其主视图或剖视图(如下图所示)。

这点在CAD中非常容易实现,但在SW工程图却是个难题,摸索了许久也没有好的办法,各位大侠有高招吗?

附件是用sw2015画的示意模型,转成x_t格式。

网友A:
不行,这样不符合投影规则

只能用旋转剖切,有的剖不到的,那就用另外一个剖视图表达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这样不符合投影规则

只能用旋转剖切,有的剖不到的,那就用另外一个剖视图表达

谢谢前辈指点,目前在SW中旋转剖切只用旋转一次,不能把所有人孔、接管等在一个视图上全表示出来。
用多个视图有几个问题:
①占地方,一个容器有5个孔和接管不算多,那用5个视图占太多地方了,也不好看;
②既然勉强用大纸张画出来,也不符合化工制图标准。

网友A:
ASME规范里对压力容器制图是怎么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ME规范里对压力容器制图是怎么要求的?

没有ASEM的相应规范,在TCED41002-2009中也没找找到相应的说明。
这段话是在《化工设备与机器》上看到的,看别人的图纸,也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先做一个剖好的配置,手动打剖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做一个剖好的配置,手动打剖面线

前辈,这个怎样剖才能把所有接管和人孔都剖到?

网友C:
谁说旋转剖只能用一次的,你针对不同的管口多剖几次,想走捷径是不可能的,因为三维软件的工程图是以画法几何为理论依据,从模型文件的正投影得到的结果,它不是手工制图那样的完全随意的瞎画,它严格遵守实物投影的原则,既然你想让车间看懂你的图,就不要吝啬几个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旋转剖只能用一次的,你针对不同的管口多剖几次,想走捷径是不可能的,因为三维软件的工程图是以画法几 ...

前辈,并不是我想偷懒。
人孔、手孔是标准件,在图中只需要标出它们的位置,其尺寸就可用一个DN500表示。之所以要在一个视图上把所有人孔和接管全表示出来,就是为了使审核、加工人员更加直观、方便的看懂图纸,这也是化工设备制图约定熟成的,大家都这么做。
分成多次剖一是不直观,各个人孔、接管之间的相对位置不好判断;二是太浪费纸张了,人孔、接管并不需详细的尺寸,就像螺栓,一个简单的标注就行。

网友B:
回小皮:比如本题的图,可以做三个拉伸切除,刚好切到管。从上面拉伸切除。做视图的时候来一个上视,就能显示剖的效果了。当然是局部剖。边线为粗实线,可以隐藏边线自己画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
对于您的办法,我有2点想请教:
1、在主视图中,需要标出尺寸L1、L2,用拉伸切除的办法 ...

无论你怎么投影,总有些管子的长度不是真实尺寸。
难道说,你所谓的化工画法不按投影规律来?那是不可取的,是容易出错误的。
我所接触的水泥行业,都是找一个正投影的面单独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你怎么投影,总有些管子的长度不是真实尺寸。
难道说,你所谓的化工画法不按投影规律来?那是不可取 ...

化工制图的做法是造一个主视图,除了人孔、接管、手孔之外,其余的和机械制图一样。
但是人孔、接管等就用N个旋转剖“叠加”到主视图上。一般主视图就一个(太长的塔类也有分段绘制,但每段只有一个主视图),俯视图根据人孔、接管的数量相应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化工制图的做法是造一个主视图,除了人孔、接管、手孔之外,其余的和机械制图一样。
但是人孔、接管等就 ...

N个旋转剖还叠加?这种表达方式欠妥,我认为。i
即使这样,也只是为了表达主轴线方向的位置尺寸,还容易引起误解。
化工的工艺图有些并不按照投影规律来,看不见的线也画上了。我认为这样是不妥的。根本的根本是不能有歧义,不能有误解。
请帖化工制图标准上来,大侠们研究研究。
有些企业的做法根本不按标准来,想怎么就怎么。莫要被企业带沟里了
呼叫8爷,8爷给个权威的解释@22669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N个旋转剖还叠加?这种表达方式欠妥,我认为。i
即使这样,也只是为了表达主轴线方向的位置尺寸,还容易 ...

这种画法我没有找到相关标注,在书籍有提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画法我没有找到相关标注,在书籍有提到。

嗯,确实是个问题。
人为的做一个配置,把这些接口都放在一个立面上?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两个图可以不是一个配置 单独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确实是个问题。
人为的做一个配置,把这些接口都放在一个立面上?总感觉怪怪的

做配置,立面图可以加上,俯视图不也跟着有,那也不行。
愁得很,化工设备管路多,本来是奔着SW的管道来的,感觉方便,没想到半路上被截杀,得想办法解决。
谢谢前辈。

网友(2016-06-20):
最近看了一副化工图纸彻底晕了,剖视图转来转去的

网友(2018-06-07):
请问你还在用sw出化工工程图吗?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画法我没有找到相关标注,在书籍有提到。

楼主你的那本书不能不能上传一下啊,,我学习学习啊,,

楼主(2014-12-26):
引用 网友B:
回小皮:比如本题的图,可以做三个拉伸切除,刚好切到管。从上面拉伸切除。做视图的时候来一个上视,就能显 ...

谢谢前辈指点。
对于您的办法,我有2点想请教:
1、在主视图中,需要标出尺寸L1、L2,用拉伸切除的办法投影到主视图,如果标注N2,此时L2不是真实的尺寸。
2、假如N1和N2在同一水平面上,拉伸切除就只能选取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