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计算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25):
如下图:一个缸径32的气缸竖直方向运动,带动10KG负载上下运动,在实际运用中发现气缸安装板在气缸缩回后,板出现明显晃动。

已知:气缸缸径32  推力400N 气缸   行程80

 重物:10KG
气缸内腔无气缓冲结构,气缸伸出时有缓冲,缩回无缓冲

现问题是在缩回时气缸安装板出现明显晃动
求助:遇到如上问题如何通过理论计算解决

为了这个问题看过一些资料:关于动载荷、冲击载荷、惯量计算的资料
但是自己现在有些迷茫了,无从下手!

我看过液压缓冲器的选型资料,从上面的计算来看
估算速度,将气缸力转化为等效质量来计算冲击

那板的晃动如何计算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机械振动,试着分析一下,请各位大侠指点:

       首先建立振动模型,气缸安装板看做刚度为K的弹簧,气缸缸体为与弹簧相连的物体M1,重物及活塞杆为运动的物体M2,

具体运动类似于,M2以一定的速度撞向M1,并与M1相连,于是M1M2共同构成弹簧振子,M1M2由于撞击有一速度,于是弹簧系统开始做

简谐振动(有阻尼),之后的问题就明了了。

网友:
粗糙设备用不上计算振动等等,改下结构,把结构做茁实一点就行了。

网友:
计算我不会,说下我的想法,从图上看,你的X向导轨是一根,如果改成上下平行的两根,这样垂直气缸的连接刚度就是得到加强,也许会减小震动

网友(点评):
双导轨绝对平行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彼此较劲是必然的,只是多严重的区别。所以千万别用双导轨,过约束。受力不行,宁可用大个儿的导轨

网友:
横杆是铝型材吧,型材与气缸座的结合是个问题区

网友:
气缸安装板这样连接感觉就不牢靠,个人看法

网友:
楼主指哪块板?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呢?振动是指气缸造成的振动还是指构件刚性不好?要是说刚性不好的话,可以改改结构,将气缸尽可能的靠近底板,然后底板加长,在绿板后面加两块立筋,说简单点就是将弯矩减小,加筋增弯。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海涵

网友:
还实际应用,你该不会是实际就这么装配的吧,你就那么把安装板装到铝型材的吗,你的螺丝如何安装到铝型材的,是钻孔螺母固定还是钻孔套扣固定

网友A:
是安装气缸的绿板子晃吗?凹槽螺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红绿板连接的螺钉感觉有些小了,你先定下来拧紧的时候扭矩是多少,有没有足够预紧力,否则一受冲击,螺纹连接失效,两零件相当于可以小幅度自由运动,晃动就很明显了。

你在红绿板压紧面之间(螺钉下)放一小张纸片再拧紧,看冲击的时候是否会掉下来!如果掉下来了,那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把气缸缩回的速度降低一点,试一下;
另外,安装板的型材太长,导致整体振动,就需要加强型材强度了

网友:
气缸安装板厚为t,长度为L
以板厚的一边作为支点,[(L-16)*10*9.8/1000]*2/t可得螺栓对螺孔的拉力
假设L=50
t=10
计算下来单个螺栓要扛68kgf
对于螺栓,强度够了
再计算形变,目测这种结构缺乏支撑,通过几个结构的变形叠加起来,变形就可观了
气缸座加个折角,可能效果会好些;类似,这个结构和主体之间的那个连接件也缺乏折角,没有足够支撑距离

网友B:
楼主把你这个板做成L型的吧,这样用确实不好,螺丝容易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这个板做成L型的吧,这样用确实不好,螺丝容易松动

对的,主要是现在的受力状态不好。
如果优化的话,还可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气缸的推杆位置精良靠近丝杠,以减小悬臂梁的长度,降低倾覆力矩。
当距离减少的时候,需要注意气缸推头的约束,应该只承受轴向力,不承受径向约束,防止过定位较劲

网友:
这种垂直安装的受力板,一般都要加个加强肋。

网友:
气缸产生振动的原因如图所示。
解决方法:
1.减小A板变形(加大结构刚度,加筋板最实用);
2.将B点设计成活动式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气缸的绿板子晃吗?凹槽螺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是红绿板连接的螺钉感觉有些小了,你先定下来拧紧 ...

是的,就是这个地方晃动,是前端晃动,根部锁的还是很紧的
螺丝是锁紧的,有检查过,
其他类似设计负载比他小,只是气缸回程的时候声音响,肉眼看不出前端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