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附件图纸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4-12-25):
请教各位大师,附件图纸中的直径6的盲孔如何加工?还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或者有能力加工者,直接报价给我,批量的东西,材料SUS316
qq:409663471

楼主:
沙发,消灭0回复!

楼主:
夜深了,洗洗睡了!!!!!!

网友:
没看到盲孔

网友(点评):
直径6的长度96的内接梯孔

网友:
小小的零件精度要求还真高,同心度1丝啊,那个6毫米的盲孔可以这样做,先一次性加工出5.2的通孔,然后要么用铰刀扩孔至所需长度。至于外径,还是两顶针上外圆磨吧,这样同心度好一点

网友(点评):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长的铰刀啊

网友A:
没有看到

网友:
图纸太模糊,好多尺寸公差看不清。

网友:
没看见啊

网友:
学学过来

网友B:
我也没看到盲孔 啊

网友:
不号加工

楼主:
帖子不能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

直径6深度95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看到盲孔 啊

直径6深度95的孔

网友:
这么高要求。

网友:
你可以找找精密加工的厂家

网友:
看不太清楚

网友:
盲孔在哪里

网友:
要求太高了,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
应该说“台阶孔”,内外径1丝,同心度一丝,跳动一丝,最薄的地方壁厚0.75MM,这是科举考试的节奏啊

网友:
貌似这是某款试剂针

网友(2015-01-24):
真的有厂家可以按图纸公差加工出来吗?我很怀疑

网友:
钻床上铰刀加工.

网友:
这么长,壁太薄,不太好搞,之前听说过拉刀,不知道用在此零件上是否可行;
个人认为还是先加工内孔,以内孔为基准加工外圆尺寸

网友:
难度很多。

网友:
好精密啊   最后一段1.5  ,看大神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