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水刀加工圆柱时候,裙摆如何避免?

楼主(2014-12-26):
当我们加工圆柱的时候,出现裙摆的现象,我们如何避免或者调整参数?谢谢

网友:
裙摆的现象主要是切割速度快造成,只有减慢速度才可以消除。

你是用什么品牌的设备? 是否有自动调节速度的功能? 如果有的话,要关闭自动调节功能, 然后给它指定速度切割才可以。

楼主:
我是看到上海一家智能水刀叫狮迈吧,CCTV做过广告的那家,据说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三轴是不是只有降速这个唯一的途径吧

楼主:
胡司令!问一下,高压泵控制预开高压或低压 这个有什么区别,这样操作有什么目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司令!问一下,高压泵控制预开高压或低压 这个有什么区别,这样操作有什么目的,谢谢!

高压泵控制预开的目的, 主要是用在切割 脆性材料上, 原因是在切割脆性材料时,如果一开始就以高压切割, 高压水在冲击到材料的一瞬间很容易令材料爆裂, 通常是需要低压穿孔,然后高压切割。  一般是高压泵控制预开低压的。

网友:
可从这几方面入手:降低切割速度、增大切割压力、刀头具有动态补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