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难题

楼主(2014-12-26):
如图,一个330*30,厚度14mm的SUS304钢块要洗个缺口,剩余厚度0.5±0.1
怎么加工?

网友:
先铣,再电火花

网友:
确实麻烦,会变形。能不能加工完后用电火花大一下?

网友:
用吸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点评):
304,合格的材料基本无磁性

网友:
得先开粗留量上磨床磨后再吸着精修

网友(点评):
这种形状怎么磨?

网友(点评):
他意思是说先铣留余量,肯定是会变形的,然后上磨床磨一下,再来精铣

网友:
做可调节高度治具

网友:
如果可铣,必然是顺铣(也称同向铣削,或爬铣)。

网友A:
真空吸泵可以
如果你没有,可以加大毛坯,把开轮廓变避轮廓,洗出内腔,在线切割

网友(点评):
对。封闭的轮廓四周都有了相应的约束,增加抵抗变形的能力。

网友B:
先铣好缺口,在找块0.5的板从下面点焊上去。

网友:
选个厚点的毛坯,先加工出29.5的深度,然后做个带有29.5高的台阶治具,再反面加工

网友:
薄的部分预留部分补强压点加工完后,切换压板将补强压点铣薄到接刀即可。我们这边简称M00切换压板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铣好缺口,在找块0.5的板从下面点焊上去。

焊接的不行,必须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二张图片干什么用的
难道你的pro/e或CREO没有CAM编程模块吗

第二张是我电脑的扩展屏幕,每次截图都会被截上去
我们用的是Creo 2.0,装得是基本标准模块,CAM应该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泵可以
如果你没有,可以加大毛坯,把开轮廓变避轮廓,洗出内腔,在线切割

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最高点,你们试过没

网友(点评):
还有些具体工艺我不能尽说,行与不行,还不全指着这一个办法

网友:
得先开粗留量  上磨床磨后再吸着精修  做上差啊

网友:
单件吗?可不可以先铣个槽,然后压住不让翘起,把边缘铣掉

网友(2015-01-30):
可否找块厚的板材铣出,然后用线割割掉屁股从而保证0.5的尺寸,这样也不会变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泵可以
如果你没有,可以加大毛坯,把开轮廓变避轮廓,洗出内腔,在线切割

可行性较高

网友:
真空吸盘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