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椭圆齿轮的绘制

楼主(2014-12-26):
      最近需要制作椭圆齿轮流量计模型,但发现用solidworks绘制不出来 ,求各位大大告诉我有什么插件可以绘制椭圆齿轮?尝试过想在CAD 中绘制后导入拉伸   不过 在 CAD中也绘制不出来啊 (囧)!

网友:
你搞懂椭圆齿轮的传动原理和加工原理了吗,如果没有,先从原理研究明白再来谈建模吧

网友:
可不可以把椭圆分成一段一段的封闭图形框,然后分别拉升,最后做成装配体,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如果一次做完整个椭圆的封闭图形框,应该也可以实现,但画的时间肯定要花很多。不过比圆周分布的方法要慢太多了,而圆周分布的方法椭圆实现不了。

网友(点评):
本来就不是圆周分布,你搞清楚椭圆齿轮是什么东西了吗

网友(点评):
就跟非圆齿轮一回事吧,对不对

网友:
嘿嘿,能玩椭圆齿轮的人估计比能玩DSP的人还要少

网友:
       5年前曾经画过一对椭圆齿轮,当时花了相当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去看齿轮及大学数学相关书籍的,除了大学的教科书,还参考了机械设计手册,特别是一本前苏联的关于非圆齿轮的书籍,先根据要求设计出非圆齿轮的节线(如没有特殊对应的速比要求,输几个参数就可以得到2阶或3阶的轨迹线,规范的说法忘了),完全理论的齿形计算比较麻烦,如果近似的齿形对着资料几个小时就能明白。可惜这些资料全被瘫痪在电脑里,包括那本电子版的前苏联非圆齿轮设计资料(好像是哪个论坛里面下载的)。

网友(2021-05-03):
若需要相关设计和制作样品,可以联系QQ35800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