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孔配合公差问题

楼主(2014-12-26):
1.请问,一轴孔配合,其轴在垂直装入孔中,轴向可顺利旋转,但放手时,轴停留在孔中不掉落。轴孔表面粗度Ra0.8~3.2(车床加工) ,请问轴孔的配壳公差可以为多少?(怎么配)

2.请问,一轴孔配合,其轴在垂直装入孔中,轴向可顺利旋转,但放手时,轴在孔中徐徐滑落(缓慢且速度不快)。轴孔表面粗度Ra0.8~3.2(车床加工) ,请问轴孔的配壳公差可以为多少?(怎么配)

以上,真圆度0.01,圆柱度0.01

补充内容 (2014-12-26 12:35):
长度约100mm,材质为S45C or SCM21 SCM415

补充内容 (2014-12-26 14:48):
那修正一下,轴孔的长度不一样,当轴长度为孔的1/2时,可否实现,以及它的公差配合
这是我在现场车间听到的,师父说装配起来"QQ"的,以及装佩起来"顺顺"的。

网友:
依愚之见,其一可用锥孔配合或加凸台止推,其二可在孔中装O型圈当阻尼,若活塞杆然。
仅靠配合来实现,吾深以为难事也。

网友:
车床加工

几何精度没法确定,配合公差就没个准,只有实配验证

网友:
配合长度直径,重量什么都没有。
效果还要要像带预压的直线导轨一样。真要做估计只能按导轨的标准做。
简单做的话。几丝间隙,然后砂纸配,塞点润滑脂。就能达到楼主所说的要求。

网友A:
第一个选过渡配合或许能实现,但经过旋转磨耗后,也就该松脱了。
第二个抹点油应该可行。

网友:
第一个,轴能在孔中自由旋转,说明是间隙配合,这样,轴在没有外力情况下就会落下来。就是说,你松开手后,不会停留在孔中。

网友:
这个估计不容易,,,路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选过渡配合或许能实现,但经过旋转磨耗后,也就该松脱了。
第二个抹点油应该可行。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