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风机电机电流只有一半?

楼主(2014-12-26):
一条除尘管道,管道直径约Φ600。现在问题是,进风口风速很小,微风徐徐。在风门全开时,用钳芯表测量电机电流为17A(额定36A如图);将风门关闭50%时,也是17A,关闭90%时,还是17A,并且,感觉风速仍然很小!(进风口关小了,风速应变大才对啊。)

百思不得其解。

现场布置,及风机,电机铭牌见下图。请有兴趣的朋友聊聊。

网友A:
出口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是什么情况?是不是堵了?

这个还真未考虑。
不过操作者在清理除尘箱时,把滤芯拆掉,再开风机,感觉风力很大,说差点被吸进去。由此观之,出口应该未堵。
出口是个大烟囱,直径有Φ1200吧,中间有一段过滤芯。应该不会堵。粉尘量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未考虑。
不过操作者在清理除尘箱时,把滤芯拆掉,再开风机,感觉风力很大,说差点被吸进去。由 ...

也就是说摘掉滤芯就能正常吸风了?这样的话就是压力不够吧,或者滤芯太密了

网友:
风机选小了,风压不足以克服滤芯阻力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情况。滤芯都有点堵了。 如果说是新的话!滤芯太细了风阻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未考虑。
不过操作者在清理除尘箱时,把滤芯拆掉,再开风机,感觉风力很大,说差点被吸进去。由 ...

看你这个描述,觉得你的滤芯选择有问题,咨询一下滤芯厂家

网友B:
滤芯面积不够,,,,,,,

网友:
滤芯太密了

网友:
背压不够吧,滤芯太密

网友:
你选的是什么样的滤芯?

网友(点评):
名称忘了,应该是滤芯太密,导致吸风不畅。

网友(点评):
那进风口处外缘有风往外吹吗?

网友(点评):
没有。想来想去,应该就如大家所说,滤芯太密了。

网友:
滤芯问题。多少μm的?

网友:
拆掉滤芯你再看看电流有多大

帮我解个谜

网友(点评):
我也正有此意。

网友(点评):
查看一下,再来说说,按道理说电流应该会加大

网友(点评):
是,离心风机和水泵,在不输出流量的时候应该功率最小,流量最大时功率最大。顺便看看这风机满载时是不是大马拉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芯面积不够,,,,,,,

第一是滤芯面积不够。再一个选的风机小了。新滤芯就抽不动。稍微一除尘。不会天天换滤芯吧。

网友C:
风门开在l除尘箱前还是后?

网友(点评):
在最入口处。离除尘箱还远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门开在l除尘箱前还是后?

那就可能除尘箱通风量不够。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工厂,什么性质的灰尘。把除尘箱管道改到风机后侧,应该好些。风机转速不是太高,应该可以的。

网友:
这是有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内部原因造成的,二是外部使用环境造成!

网友:
本人最近也在设计一套小型风洞,估计日后也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
首先从你图看有两个原因:
1. 空气离心泵(功率及空气容量)偏小行,成的真空负压不够(初级端有过滤空气受阻)
2. 过滤箱体偏小,如果想过滤器不影响你的空气流速,必须面积增大三倍到五倍。

网友(点评):
好久不用,用不了了。新版那里能弄?

网友:
小菜来说一下:不知道是设计试用就这样还是用了好久后才这样,如是用了一段时间才这样,是不是离心风叶灰尘太多,风叶灰尘太多成飞轮了。

网友(点评):
一开始就这样。

网友:
应该是你的滤芯选择有问题

网友:
风机风压决定风速,与风机进风口大小无关,

网友(2015-10-09):
最近再学习风机和收尘器
不知道有没有收尘器阻力数据,看风机的全压才1千多,应该是全压(压头)选小了。
应该根据收尘器的阻力和管道阻力确定系统静压,然后再根据管道风速或者过滤面积确定风量。然后根据风速就有了动压,然后就有了全压。
我是这样想的。
我粗略的估计运行时管道的静压(系统阻力)应该是全压的80%左右。

网友(2017-11-15):
这个91%的效率把握吓得不轻啦,用参数一套哪哪对不上,牛顿老先生不服呀

网友:
我们来估算以下系统正常阻力吧,正常情况下除尘器前端管道阻力在800-2000之间(不考虑特别简单的系统),除尘器初始阻力约为200pa-600pa。不过看你电机铭牌应该运行过一段时间了,这个按600pa算好了,设备长时间运行阻力最高1800pa,再算上风机后端和动压,你这1880pa的全压差的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