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4-12-26):
       一个零件,材料是铝合金LD8,上面有一个孔,直径29,壁厚2mm,公差10个丝,孔深是280,要求直线度0.025,表面粗糙度0.8,怎么能干出来(孔底没有退刀槽,孔底要求清根,不是通孔,孔底接一个直径25的通孔)。
      上图不方便,就不上图了,零件结构,如果这个孔没有什么精度,在车床,加工中心上都能干出来。
      请教大家。

网友:
还是只能用车床,或者换精整车床,车到最后留一点余量,用纱布摩擦抛光。
你看行不行

网友:
钻25,钻28.8,滚光,清根。上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滚光怎么请跟?

网友(点评):
滚完镗刀走圆清根

网友:
29的孔应该不能一刀干出来,我也不懂,路过学习的

网友:
研究研究镗刀杆吧,在镗床上想想办法

网友(点评):
镗孔很难保证0.8的粗糙度。磨倒是有可能,比较慢

网友(点评):
磨有几家能真正达到零点八的, 单刃镗刀倒是可能,镗过孔都应该见过,光洁度很不错,磨怎么清根,280长的磨头,磨杆哪里找啊?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形状的零件,直径29,280深,光洁度这么高试试深孔钻,就是不知道直线度能不能保证,可以咨询一下。价格也不贵,在0.1元/mm左右,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用镗孔刀把,做到300mm

网友:
用镗孔到做,,加点机油

楼主:
孔太深了,只镗不行,震刀很严重的,都是刀纹,粗糙度达不到,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深孔钻床  轻松搞定

网友(点评):
深孔钻能干这个孔,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太深了,只镗不行,震刀很严重的,都是刀纹,粗糙度达不到,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做过钻铰滚,要求高可以钻铣绞滚。好像是柴油当冷却液。

网友(点评):
盲孔也能滚压?

网友:
车削时留有余量后,上磨床

网友:
试试滚压刀具,精度 光洁度   很容易保证!

网友(点评):
这个刀具明显盲孔加工不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