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就不能承受径向力吗?

楼主(2014-12-26):
前段时间设计了一个电机驱动的齿轮齿条结构,当时电机轴通过联轴器直接和齿轮相连。整个系统受到的负载反作用力最大为10N。
有社友说电机轴一直承受径向力,容易断。建议齿轮先坐在轴承上承受径向力,然后用联轴器把齿轮轴和电机轴相连。
我想了一下,联轴器抱紧电机轴后,两侧发力,确实可以做到传矩不传径向力。
那天拆了一个挺短的42步进电机,电机轴坐在两个625轴承上。
625轴承是可以承受挺大径向力的。
由此我想,电机轴是不是在一定范围也可以承受径向力?
大家怎么看?这个想法有价值吗?
谢谢!

网友:
具体问题要定量研究

网友:
查查电机手册,看看允许多少径向力,一般不让电机承受径向力。

网友:
电机轴的径向力传给前后端轴承,轴承坐在电机壳体上,所以承受的径向力不大。
一般电机轴为芯轴,只承受扭矩,轴向和径向都比较小,设计中要避免

网友:
三楼整洁。

网友:
你想让电机因为承受径向力而坏掉吗,你觉得客户看到这个情景会怎么看贵司的产品质量

网友:
一定程度的径向力肯定是可以承受的,看你选什么样的电机,车床上那个电机,承受的径向力就很大,因为电机里轴承好。
而且皮带轮和电机轴之间是有个支撑座相连,其实目的是减少径向力的。呵呵,
所以还是不建议直接径向受力。跟使用寿命很有关联的。

网友:
电机输出的是扭矩,不管是径向力和轴向力都应尽量避免

网友:
看到有一个许用径向力曲线图,离轴端越近能承受的径向力越大,越远越小。

网友(点评):
既然有张紧,带轮上的轴避免不了径向力了

网友(点评):
是啊,说句不好听的,很多人读书读傻了,很多情况下电机连接的轴都不一定有电机轴粗,轴承跨度也没电机大,当那么粗的电机轴是豆腐啊?

网友:
电机输出扭矩,能承受的轴向力和径向力有限,具体的可以查电机产品手册,在设计中应尽量避免电机直接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网友:
应该尽量避免径向力

网友:
一般还是不要让电机承受各方向的力,不好

网友(2017-12-12):
输出扭矩的伺服电机,可通过加减速机承受轴向力

网友A(2018-06-06):
建议齿轮先坐在轴承上承受径向力,然后用联轴器把齿轮轴和电机轴相连。
我想了一下,联轴器抱紧电机轴后,两侧发力,确实可以做到传矩不传径向力。
那天拆了一个挺短的42步进电机,电机轴坐在两个625轴承上。
625轴承是可以承受挺大径向力的。     这个方案实施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基本都避免让电机轴承受径向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齿轮先坐在轴承上承受径向力,然后用联轴器把齿轮轴和电机轴相连。
我想了一下,联轴器抱紧电机轴后, ...

上面部分技术人员已经给出了答案。
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可以直接和齿轮连接,实现齿轮齿条传动。因为该种传动型式下,电机轴主要承受扭力,而非径向力。
即使是斜齿轮,径向力一般不足以造成影响。
当然,一般这种传动都会有导向机构,径向力主要承载对象应该是在导轨上。
如果径向力会造成影响,那么你计算下通常这时电机承载扭矩已不足,这时增加减速机。减速机又抵消了径向力的作用。
不知这样说你能明白么?
实际举例:
电机-带轮-皮带传动,电机轴承受径向力,却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