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取焊件切割清单中的数量?

楼主(2014-12-26):
在焊件切割清单中,由于总重整个列不能用方程式,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在自定义属性中添加总重。这样还必须获知数量。数量在自定义属性中的表达式是怎样的?我想焊件切割清单中既然能显示数量,它肯定是有表达式的。有谁知道?

网友A:
清单的每行可以进行四则运算,但仅限本行;因为清单不是材料明细表,可以整列进行四则运算;清单的意义就是在多体零件中的汇总
汇总数量仅限同规格,同坡口,同形状,如果两个型材同规格,同坡口,但一个开了个腰孔,另一个没有,这在自动汇总时算两个子焊件,一个一行;
如果你硬要算在一起,只能到模型的切割清单中把一个型材拖拉到另一个型材中,通过手工拖拉,最后形成的清单是你自己需要的,但这种操作不能形成模板。下回再设计个大焊件,还需要你手工拖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单的每行可以进行四则运算,但仅限本行;因为清单不是材料明细表,可以整列进行四则运算;清单的意义就是 ...

没一行内的四则运算,总是出现意外的不可控的错误。例如我更新了零件 新加了实体,插入了一行,总重那列计算的还是按原来那行的单重和现在的数量相乘的。有时候更新的比较好,有时候又不行。
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一样的构件不能合到一个清单的情况,可以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是镜像生成的,可是无论怎样刷新都不能合在一个清单里。奇怪了。
大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还有,对于同样的实体,例如筋板,可以使用派生草图生成,这样可以仿制不合并到一个清单里的情况,但是插入模型尺寸的时候又不能插入了。

网友B:
关于天花板大侠说的“一个开了个腰孔,另一个没有“,这类情况,是不是可以把腰孔特征作为加工配置,那样的话,还是同一个子焊件的增加。
至于LZ的问题,能不能来个实例看看,有源文件可以看看的话,也许可以探讨一下,貌似以前也琢磨过,不晓得是不是LZ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天花板大侠说的“一个开了个腰孔,另一个没有“,这类情况,是不是可以把腰孔特征作为加工配置,那样的 ...

哎,吾不能用电脑上网久奕!恨不能发图片久奕!不能与各位大侠谈论憋杀吾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