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端面密封能实现吗

楼主(2014-12-26):
1MPa压力施加在一管状滑块下方,并使该滑块压紧一个材料为聚四氟乙烯或橡胶的垫片上,密封住罐内6MPa的水,请问能实现有效密封吗?

网友:
2mm接触面,少了吧,,,,,,,,

网友(点评):
可能!减小作用面积主要是为了提高密封压力,这个图是假设垫片材质为四氟来设定的,如果是橡胶的话,最好增加作用面积。

网友:
60KG/CM2的剪切力。自己核算一下啊.

网友:
就这局部结构,罐子可能自己都要打开,怎么去端面密封呢!

网友(点评):
你指的是出口吧,开孔率很低的,请不考虑罐的承压,只分析端面密封。

网友:
你这样设计考虑过直径160的间隙没有。

网友(点评):
说了我想说的

网友(点评):
间隙0.05左右,径向为O形圈密封,槽开在基体上,管状滑块160内表面为光滑表面。

网友:
封不住

网友(点评):
为何?找出原因了吗? 对于这个示意图,我的想法是通过一种方式,使垫子紧密安装在槽内,内压只作用在垫子的表面,对垫子的内侧没有作用力。

网友:
明显不能,这力都很难平衡

网友(点评):
使密封比压和内压难以平衡的地方在哪?

网友:
不能,力都没法平衡

网友A:
MPa是压强而非压力。
水是流体,这6MPa可以理解,外侧的这个1MPa由何得来?

网友(点评):
老师傅您好,我看其他同学称呼您彭老,如果没有不敬的话,我称呼您彭工。

网友(点评):
“某工”是对工程师的称呼,我是个工人,这样称呼不妥当。

网友:
我感觉不像 材料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a是压强而非压力。
水是流体,这6MPa可以理解,外侧的这个1MPa由何得来?

彭工您好:腔一有1MPa的液压力推动环阀上移,压紧面A,密封住内压(腔3)。实际实验中,当腔3压力达到2MPa时,面B(环阀下端)下移,A面泄漏。我的分析时这样的:设环阀向上的力为正压力,向下为负压力。正压力-负压力/作用面积=密封比压>4x内压,所以必要条件是负压力为0.为使负压力为0,必须使内压对环阀没有着力点,所以我设计了这个结构。彭工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思路对劲吗?谢谢!祝您与元旦快乐!

网友A:
在我们那个时代,工程师归人事局管,工人由劳动局管;现在,工程师找工作上人才市场,工人去劳务市场,这个事情混不了。
我只是个工人,称呼为“某工”不妥当。亏得已经退休并且只是在网络上,如果在当年被这样称呼,要让工厂同事笑掉大牙的。
就是现在,这样的称呼也让我如同芒刺在背。
请把称呼改过来,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A:
你把稍微详细一点的图贴出来了,但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如图示结构,腔1内有1MPa的水压,当然可以把环阀向上推,但是你在首楼的第一句“1MPa压力”由何得来?
MPa是什么单位?压力的单位是什么?
基本概念不清楚,你的思路当然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们那个时代,工程师归人事局管,工人由劳动局管;现在,工程师找工作上人才市场,工人去劳务市场,这个 ...

您好!那我称呼您“彭师傅”,您看好吗?
现在,“X工”这个称呼一般只单纯的理解为一个称呼,但对我来说,还包含了在技术上的一种尊重。当然时代不同,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同。比如说前几年我去一家外资企业拜访一位技术负责人,我称呼他为“X工”,之后他的手下私底下告诉我,他不喜欢别人叫他“X工”,称呼“X经理”他比较受用。
大约十年以前,我到一位网上联系的老师傅家里买2手书,一套4本《机械设计手册》以及钳工手册等等一共120元。交谈中我了解,他钳工出身,凭借自己的努力,之后任白山一木材加工机械厂的总工。当年他们从国外引进一套机组,由于与实际生产不匹配,他领着一个钳工一个车工,对设备进行改造,为国家节省了一千多万元的资金。
我原先工作的工厂是个“老国营”,其中有个钳工师傅,原先是沈阳一所大学的教授,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我厂劳动,他带的徒弟个顶个的棒,最好的4个被称为“四大金刚”,的确了不得。比如说他当年钳工比武,手工锉,油石备5方的一公一母钢件,4丝间隙,盛满水后一夜不漏。
前几天在咱们社区看到一个帖子,标题大概是“我厂的工程师为什么这么牛”。想来想去,身边的很多年轻的工程师真就是这样,以为画个图就是工程师了。以前外厂给我一套图纸,审图时我发现,孔径8.5的压板,通过M12的螺纹固定在基体上,这种错误比比皆是.当年我厂进口的设备现场调试,那个德国工程师西服一脱,袖子一挽,卸螺丝时两手各一个板子上下翻飞,那速度的确没个比。
所以这个称呼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尊重,还有深深的敬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稍微详细一点的图贴出来了,但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如图示结构,腔1内有1MPa的水压,当然可以把环阀向 ...

这个1MPa是液压,实际试验中是用手压泵加压,达到表值为1是关闭阀门进行保压得到的。其实工程中很少吧压力和压强分得那么清,您说我概念混淆可能指的就是这。液压除了力的大小之外,它的方向是向四周的投影面积来计算的,如果按压力压强来算,1MPa/(腔一中环阀外径150,内径142的端面面积)=环阀向上的力(设环阀为刚体),施力于面A,再除以面A的面积,为密封比压,单位MPa。

楼主:
嗯,彭师傅,刚才写错了。
1X10^6*(0.075^2-0.071^2)*π=环阀向上的力,单位牛顿。
这个力/(0.082^2-0.08^2)*π=A面受到的压强,单位MPa。值为1.8MPa。

楼主:
1.8小于内压,这么看这个结构的确不对。

楼主:
也就是说,必须增加腔一内 ,环阀下端面面积,使A面的压强值大于内压。
彭师傅,您看这个思路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