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已经完成,分享P&P凸轮的角度分配图

楼主(2014-12-26):
项目已经完成,共有6个工位用到了凸轮摇杆机构,其中工位ST14是单片凸轮,在装配过程中它需要配合ST15完成一个装配动作,其他工作都是2片凸轮合成的运动曲线,项目过程中有进行重新设计,比如ST4,原先凸轮设计就如工位9一样,只不过一个是上料,一个是下料工位,后来在下料方式上出现了问题,所以进行了重新设计,最终变成的现在的运动轨迹。

下面还贴了一张工位15各气缸运动的时序表,因为是角度控制气缸伸出,所以在设计时需要进行估算,比如夹爪的张开动作需要0.1s左右,而这台设备是30ppm,这样换算下来需要18°,条件允许时,一般我会在抓取点留30°。而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图表中要求120°时夹爪打开,考虑到plc以及线路中响应时间的损耗,一般为十几毫秒左右,调试人员会提前几度打开,具体视机器的速度而定。凸轮曲线在设计时一般考虑使用多项式函数,其合力加速度以不超过0.5G为佳,若超过了,可能会引发滚子在运动过程中脱离凸轮,导致装配过程中抖动;皮带受力过大,因而断裂等。

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共轨凸轮设计有兴趣的有帮助,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ST04
ST09
ST11
ST14
ST15
ST23

ST15时序分配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A:
用那種軟件分析的呢?

网友:
我没完全看懂。

网友:
能否把EXCEL模板共享?

网友:
表示惊呆

网友:
大侠很强很强

网友B:
表示看不懂,最好是配上机构简图

网友:
表示佩服。

网友:
什么软件做的分析?

网友:
表示无奈

网友C:
最好是配上机构简图 .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看不懂,最好是配上机构简图

机构简图因为涉及到公司问题,不能放出来啊,在网上找了个P&P模块,使用的原理类似与这个,不同的是,所有的凸轮都是由一个电机带动的齿轮轴啮合齿轮驱动皮带带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配上机构简图 .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
没有实物吗?

网友:
真心看不懂呀

网友:
表示不明白……

网友:
太高大上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太牛了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D:
一个电机转动一圈的过程中,分配每个动作的时间点?每个时间点再通过一个凸轮去实现。

网友(点评):
并不需要电机转动整一圈去分配角度,而是先定义设备速度,比如2s一循环,通过调整变频器实现,然后定义这2s为360°,从而去分配各个执行元件的控制角度。

网友(点评):
工作循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机转动一圈的过程中,分配每个动作的时间点?每个时间点再通过一个凸轮去实现。

并不需要电机转动整一圈去分配角度,而是先定义设备速度,比如2s一循环,通过调整变频器实现,然后定义这2s为360°,从而去分配各个执行元件的控制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種軟件分析的呢?

看楼主的理论知识丰富扎实,推测时序图是使用的MatLab的函数;
至于Excel表格模板是公司内部资料,不便于公开;
来自: Yotaphone2客户端

网友:
现在用凸轮已经很少了。凸轮设计对设计及加工要求都很高。

网友:
表格共享一下吧

网友:
不好意思,看不懂

网友:
技术牛人,赞32

网友:
直接没看懂

网友:
表示没看懂啥意思,这么高端的设计。膜拜

网友:
有没有照片说明一下啊

网友:
表示看过

网友:
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需要电机转动整一圈去分配角度,而是先定义设备速度,比如2s一循环,通过调整变频器实现,然后定义这2s为 ...

2S一循环好理解,定义2S为360°。  是不是就理解成两秒电机转一圈。一圈一个循环

网友(点评):
并不是电机2s转一圈,而是经过减速箱,主轴传动,啮合同步带后,同步轮带动的凸轮转动为2s/圈,其实也是近似2s而已,不肯能准准的。

网友:
高大上的俺都觉得差距甚大啊

网友:
楼主厉害,凸轮只在大学学过,目前为止没有真正意义的设计过使用过

网友:
佩服,专业人士!谢谢分享!

网友:
术业有专攻,没搞过凸轮的表示没看懂。

网友:
无图,求真相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涨了姿势。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感觉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E:
楼主可以谈谈时序图中安排不同构件动作角度怎样分配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谈谈时序图中安排不同构件动作角度怎样分配的经验吗?

最近很少上线,我就简单说下一般气动元件动作的时间吧,
夹爪,单边行程25mm以内,动作时间0.1S足够,品牌一般选择schunk
吸盘, 0.2s,festo
气缸,行程30mm以内,动作时间留0.2s足够,smc festo
          行程30~50mm时,留0.3s 再大的行程的话可以自己做测试,算出时间,一般不能超过0.5s动作时间,不然动作复杂的话,这个工位的速度可能就拖累整机速度了
旋转缸,90°以内0.3s,180°以内0.5s,festo,schunk
翻转杠,90°翻转0.6s,schunk
打螺钉,一般M5以下2D以内深度,1s足够(这个我做的不多)。
以上都是估算安全时间。实际时间都将小于上面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很少上线,我就简单说下一般气动元件动作的时间吧,
夹爪,单边行程25mm以内,动作时间0.1S足够,品牌 ...

每个动作的执行时间 其实就是根据执行机构具体的成型工艺决定的。

网友:
你这个是用matlab搞的么? 是不一样啊  ,我们都用excel自己带公式  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这个真心碉堡了啊。。

网友(2015-01-26):
云里雾里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真心看不懂

网友:
问一下楼主那边类似这种速度的凸轮用什么材料,怎么处理,国内供应商做的吗?外轮廓一般采用什么曲线,2D还是3D出轮廓图多些?
另外,动作节点处让时间出来是为了补偿凸轮加工的精度吗?末端执行处的精度一般能到多少?以上,不吝赐教哈。

网友:
要是配合简图就更好了

网友:
期待大侠详解

网友:
看完就发现自己很外行,因为确实看不懂

网友(2015-11-09):
大致看了一下,如果此表格是楼主自己编写的,那我也欣赏,呵呵,VBA 够强大的!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2016-02-01):
顶一下 凸轮方面的资料

网友:
用数据说话,佩服

网友:
我没完全看懂

网友:
感谢lz分享。

lz主要用到的是盘状凸轮、共轭凸轮?有圆柱么?
看lz位的图,似乎采用的都是一种曲线,余弦还是正弦?
谢谢!

网友:
厉害,玩得很溜呀!佩服!

网友:
表示佩服

网友(2019-02-16):
额,真心看不懂求大神解释了。

网友(2019-10-29):
高手啊,谢谢啦!!

网友(2019-11-29):
大神,求解释

网友:
我司也做凸轮插针机,不知高手是否也懂凸轮插针机,很想跟你一起讨论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