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机里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轴移动是仍然可以转动?

楼主(2014-12-26):
请问滚丝机里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轴移动是仍然可以转动?求指导!

网友:
螺母中有滚珠,丝杠转动时滚珠沿着丝杠的槽轨迹转动,在不懂自己去度娘滚珠丝杠的原理图

网友:
螺母中有滚珠,滚珠在丝杆的槽中转动,带着螺母前后移动

网友:
两个滚轮的滚丝机的 径向进给的主轴和变速箱的输出轴是靠 万向联轴器 相连接的,电机的动力通过变速箱把扭矩 传递 到 万向联轴器上,再到两个主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