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钻孔,钻好 老卡死,取件困难,是铝屑导致

楼主(2014-12-26):
钻床钻孔,下图是固定在燕尾槽托板上,打完一个 移一下打另外个

请问有啥好的方案呢,  前提是台钻

网友:
减速,除此之外,貌似没什么更好的方法。

铝合金本身就存在切削碎片挂刀问题。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钻头的问题。钻头排屑差、铝屑粘刀,孔内表面质量差。我们公司可以专门定做铝件专用刀具。

网友:
把工件上平面与钻模之间留5mm排削空间就好了。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我也感觉钻模设计的有问题,你钻模孔的部位和工件离的太近了,铝切削的时候肯定有毛刺,间隙放个2mm左右肯定好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钻头的问题。钻头排屑差、铝屑粘刀,孔内表面质量差。我们公司可以专门定做铝 ...

钻头吗?

多少价位呀

网友:
慢慢打吧,铝屑容易粘刀

网友:
钻头问题:钻头磨的锋利些,后角大一些,尽量选用螺旋角大一点的。转速不要太高
外加冷却液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卡死的原因可能是钻完后出现毛刺锐边,在要出现的位置,做空了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B:
据说有种挤压丝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有种挤压丝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螺纹通止规能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