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C以一个圆形电阻要怎么测量其电阻更佳?

楼主(2014-12-26):
如附件图片:基本结构示意图, 是在FPC上与一个PET上的导电层接触。导电层(直径约为6mm)的电阻控客户要求这个导电层(印刷银浆)的电阻值为6万欧。

问题1: 采用万用表测量,测出来的结果偏差太大。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用来测量这种圆形的电阻?
问题2: 这样的设计结构,一般是做什么用的?

基本结构示意图 实物照片
基本结构示意图

网友:
应该是两个极,应当是极间阻值,大概不应该是这么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