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不能以内孔找正了!

楼主(2014-12-26):
如题所示,因为某些原因,需要整体外圆磨削两个轴头。(中心的筒体部分已经加工完毕,两个轴头是单配的,但是筒体的外圆是无法找正(带磁)与磨削的,所以我要求按照内圆找正。290那个尺寸,结果外协来个老头说找不了,因为中心孔已经打完了。
我就纳闷了,那中心孔打完了就不能单做两个轴套旋入中心孔内,然后在打中心孔吗?
由于老头岁数大,我没好意思跟他争辩,难道我说的不对?

网友A:
谦虚点  把你的想法说给人家听  就说我学习时间还短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能行不   把你的想法转换成疑问问他  他要是能回答   你的答案不就出来了   何必怄这气呢

网友(点评):
也是啊,还是修为不到火候啊。

网友B:
车床上中心架架起来修一个两个中心孔,既然你外圆已经加工好了,以外圆定位修研中心孔。如果中心孔已经钻得太大偏得太多不好修了,焊满再重新钻。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筒体外圆留量,带锥度的两轴头锥度到中心孔部分外圆留量,筒体和连接两轴头,打中心孔,磨两轴头和童体外圆!

网友:
你不顶起来是如何的得外圆?290的内孔与外圆同轴吗?

网友(点评):
两个轴头是单配的,刚开始做的轴头和外圆已经一起磨削过了,但是因为轴头有毛病,所以拆下了轴头又单配的轴头,所以这次要只磨轴头。因为外圆已经装配了磁铁,没有办法找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上中心架架起来修一个两个中心孔,既然你外圆已经加工好了,以外圆定位修研中心孔。如果中心孔已经钻得 ...

外圆没办法找正了,装配了磁块了,没有地方。只能找内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没办法找正了,装配了磁块了,没有地方。只能找内圆了

内孔和外圆都不同心,找正内孔有什么用?想不明白?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厂里混关系的主,要是负责技术不知要祸害多少产品。前因后果也不说,两个轴头是返修还是焊接装配后正常加工。作文水平属于严重不及格那种。初步判断楼主智商应该在100以下。搞技术注定没前途,只好拍马屁混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谦虚点  把你的想法说给人家听  就说我学习时间还短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能行不   把你的想法转换成疑问问他  ...

说的好,就应该这么做的,,,年轻人特别要谦虚

网友:
很多时候换种说话的方式可以收到很高的成效,低调做人高调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