珩磨300mm长通孔出现腰鼓不良

楼主(2014-12-26):
需要加工的圆柱体工件通孔长300mm,直径115,材料为45#钢,圆柱体中间位置开四个直径60的通孔,加工要求圆柱度0.005mm以内。用的大河的珩磨机比较老82年出的,油石长度150mm,煤油冷却。
现在问题是珩磨后工件中间开孔处上方和下方孔径要比两端孔径大0.02-0.03mm。经过各种尝试还是没有解决,希望各位老师能帮助解决。

网友:
机床震动

网友:
下8字形,上8字形,中间不停顿,多停在上下口处,均衡珩磨。

网友:
孔造成油石让位使得孔周边磨量大。
解决办法:堵住孔珩磨,磨后去除。

网友A:
使用珩磨,得知道珩磨的工艺特性。
先要明白珩磨是个柔性系统,油石块是有弹性的。珩磨只能提高被磨表面光洁度,不能修正其制造误差。像楼主这样珩磨前孔的连续性被破坏的情况下,制造误差被放大是必然的。
弄懂这个道理,才能解决问题。
3楼的方法没有用,很清楚。
4楼的方法,如果不能保证孔被堵住后被珩磨孔的原始制造误差,同样解决不了问题。而要用堵的方法做到孔被堵住后被珩磨孔的原始制造误差,几乎不可能。其实也没有用。
那末,要解决问题,似乎只能在孔珩磨好之后再制作4个横向贯通的小孔了。
不过,首楼楼主还提到这个孔的另一个精度指标“加工要求圆柱度0.005mm以内”。
楼主检验过这项指标吗?
按照上面所说珩磨的道理,除非孔的原始精度高于这个要求,否则珩磨后绝对不可能达不到的。
要是图纸严谨的话,有这个圆柱度要求,应该还有相应的直线度要求才是。
如果是制作液压器件,珩磨只能适合于油缸一类的制作。而楼主首楼的描述,如果是液压件,应该属于阀类器件,珩磨工艺是不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珩磨,得知道珩磨的工艺特性。
先要明白珩磨是个柔性系统,油石块是有弹性的。珩磨只能提高被磨表面光 ...

确实是阀类零件,老师您提到的珩磨好之后再开孔,也已经试过了。我是这样做的:珩磨前先开了4个6mm的小孔,之后珩磨,测量下来,圆度圆柱度都是好的,然后用线切割进行扩孔。但孔扩好之后,应该是有应力的作用,中间贯通孔下方位置圆度相差0.06mm。

网友(点评):
主孔制作好之后做这几个相贯孔,不管是在珩磨前或后,肯定都有这个问题。靠珩磨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另外,对珩磨后开孔的做法,用了“似乎”的定语,是否定而非建议用这个方法。

网友:
换工艺,用金刚镗铰,不过你这个0.005的公差的确不好做,如果只是控制最大直径和最小直径的差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