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坐标手动测量同一工件的形位公差,每天测量结果都不一样

楼主(2014-12-26):
用三坐标手动测量同一工件的形位公差,每天测量结果都不一样。测量室有温度有正负3度的变化,还有地面有事有点震动。求大师指点下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不一样是常态。关键是不一样到什么程度?

网友:
多看看几何测量吧 测量数据是一个分布区间,把测量次数和测量结果做一个表格统计下来,你会发现规律的

网友:
做过gage r&r?

网友:
手动测量你能保证每次都是找到测量元素的法向矢量一致?而且是理论值?

网友:
楼主至少贴个零件实物图噻,我之前研究过航空整体结构件的加工变形问题,工件加工完成后零件内部会存在残余应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残余应力会释放,工件也会随之发生变形,不知楼主是啥样的零件?

楼主:
减速机的方箱箱体

楼主:
变化在2到5丝。

网友:
变化0.03-0.05主要
1、是你的测头旋转的误差(即A0B0,和其他角度的误差),你可以验证一下,A0B0测校准球,把球心设为XYZ的原点,再用其他角度的测头测球,看XYZ的偏差。
2、每次先比较基准ABC的误差。

网友:
楼主的三坐标是哪家的?箱体是铸件还是焊接件?加工工艺是怎么样的?你之前测量出来的形位公差变化的情况等等,都要说清楚才能帮你。箱体类零件,不同的结构,材质,热处理工艺,粗、精加工,装夹方式都有可能会造成装夹变形或应力变形,变形逐步释放,就可能会出现你前面说的这种情况,测量不要只是盯着仪器和工件,三坐标测量更主要的作用是测量工艺和机床。

网友(2015-06-15):
1、对三坐标进行效验合格;2、铸件要有一定的时效时间,不过两天测的相差这么多,估计不是铸件时效原因;3、底面震动对三坐标测量影像非常大,这个应该是主因,你们底面应该也没做专用地基吧。实在不行,晚上安静的时候测。

网友(2015-12-11):
采用自动测量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