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能实现这个运动呀?求教

楼主(2014-12-26):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161558gdjmpdsv1d15e0ad.jpg弧线是空行程,所以轨迹没有确定。但在一个运动过程中直线部分一定要保证,求教什么机构能将圆周运动转变成如图运动?

网友:
XY两轴联动就行啊。。。

网友(点评):
四杆机构

网友A:
瓦特当年也为了这种机构伤透脑筋,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结果甫一提出,全世界的数学家都为之犯愁。
后来总算找到了几种近似的能画直线的连杆机构。

不过现在有了直线导轨,问题就简单多了。

网友(点评):
大师说的话让新手很难理解呀

网友:
我也跟着学习,哈哈。

网友:
導槽可行否?

网友:
摇杆机构

网友:
电机Z向不固定的话,加上水平导轨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这个结构,如果速度高的话,圆弧与直线交接的地方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冲击,怎么优化都会有,所以这个机构并不好
如果是低速,就简单了,直接做一个内凸轮,简单点说就是按照这个轨迹开个沟槽,电机上固定一个圆盘,圆盘上开径向凹槽,一个滑块,一个滚子随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高速是不需要的吧,如楼上所说就可以了!

网友:
圆弧到直线轨迹的过渡是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运用什么场合 大家才清楚 想办法啊

网友:
实现旋转运动变直线运动的方案太多了,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其他限制?

网友:
圆弧或直线轨迹连杆机构设计的新方法
http://www.docin.com/p-382249621.html

网友:
什么机器要用这个轨迹?

网友(2015-02-06):
可以用四联杆机构,如老式电影机的拉片机构!他的精确比例是1:2:2.5:2.5:2.5

网友:
连杆或是摇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用凸轮可以解决

网友:
大致有了个想法,简单表达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瓦特当年也为了这种机构伤透脑筋,就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结果甫一提出,全世界的数学家都为之犯愁。
后来 ...

实用机构图例上也有说到这种轨迹的连杆

网友(2019-03-27):
凸轮是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

网友:
主要是做什么用,圆弧轨迹是标准的园一段弧线还是一条曲线即可??要求不明确

网友(2019-05-10):
想用4杆机构实现,弧线与直线可以平滑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