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里轻负荷,中i负荷,重负荷的表述,依据是啥?

楼主(2014-12-26):
齿轮传动里轻负荷,中i负荷,重负荷的表述,依据是啥?

网友A:
解铃还需系铃人。出处在哪里?

如果指的是工业齿轮油,那是说闭式工业齿轮油,按照齿面接触应力的大小,分成中负荷系列和重负荷系列。不确定楼主是否是指工业齿轮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铃还需系铃人。出处在哪里?

如果指的是工业齿轮油,那是说闭式工业齿轮油,按照齿面接触应力的大小, ...

谢谢你的答复。
工业齿轮油
所有有关论述里都提到了油品的承载能力,这是试验结果
但是在书籍里,都是一笔带过,比如说齿面应力500MPa以下是轻负荷或一般负荷,大于1100MPa是重负荷。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等负荷。
在齿轮传动设计手册里齿轮精度的应用场合也是这样划分的,轻中重三种。可是对于一般用户或者我来说这个计算公式就显得十分复杂。从设备分又十分繁琐,那么多设备啊。怎么区分?比如像罗茨风机里的齿轮,属于什么负荷按什么算?
怎样从用户角度去划分这个负荷?毕竟用户不知道齿轮系统是怎么设计的?有多少参数,说明书里的技术参数有的全有的不全。
还有很多轻型设备运转也是存在高负荷的。
所以我就糊涂了。
恳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还有齿轮传动手册里还有中极压齿轮油和高极压齿轮油,这是根据啥划分的?小齿轮节圆线速度?那么这个中极压和高极压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2021-07-05):
请看标准《JB/T 8831-2001工业闭式齿轮的润滑油选用方法》第6页
轻负荷:齿面接触应力<500N/mm2、中负荷:齿面接触应力:500-1100N/mm2、重负荷:齿面接触应力>1100N/mm2
标准下载:cyrhjs.com/index.php/2021/04/14/jb-t8831-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