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两个块的重叠部分删除。。。

楼主(2014-12-27):
各位大侠请看图:我想把黄色的块下面的重叠部分删除。我该如何做,用什么命令?求大神解答。

网友:
用消隐,不行的话只能块在位编辑了,手动删

网友(点评):
表示不会消隐。。

网友:
分解----删除多余部分----重新制作块

网友(点评):
这样有点麻烦。。。

网友(2015-03-24):
把块炸开,也就是分解,然后删除不需要的部分即可。。

网友:
把填充的那部分删除了,装配上了在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