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分度头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先吐槽下     顶部是注油孔 为什么用的顶丝呢    ?
第一次接触分度头   看到顶丝以为是顶紧用的 (紧径向向转动用的),结果 拧的掉进去了   悲剧了  请问这个好拆么   手摇倒是没影响,感觉已经掉到底部的缝隙里了@北京机床维修 @wangqing1

网友:
拆了敲出来吧。里面结构很简单的,主要是装的时候蜗杆和蜗轮间隙调好就行。现在很多产品注油孔做得太松,一按就往下掉。像沈阳机床的,烟台的,各种设备上都出现过。
以前你只要不不是刻意去敲,用力压是压不下去的。东西是越做越差。

网友A:
你这第一次接触,也不看看说明书或者是问问人家。哈哈

网友(点评):
拧紧主轴是在背后,那有个手柄,另一个用螺母压着的是调整蜗轮蜗杆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第一次接触,也不看看说明书或者是问问人家。哈哈

现在搞明白了  里面结构不复杂的话改天拆了他

网友:
那地方还有装吊环螺钉的作用,分度头厂家路过

网友:
结构倒是没什么。

就是拆了之后,回装你那里钳工行不行,这可能影响你以后的产品精度。

网友:
发一个剖面图仅作参考

网友:
再来一个。

网友:
将就使用吧,如果这个只是平时一般划线分度的就拆了只当练练手,若果是放在机床内卡工件,建议就算了,谁知道下次那个倒霉鬼报废一个工件就要骂娘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拆过,你一说 我想起来我们好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用顶丝应该是没必要性,就是一个堵,没其他意义
由于分度头是人工操作,如果不妨碍工作可以在车个堵,如果有时间卸下来也一样,至于精度,又不是拆齿轮,应该没问题
我还有一招,不一定管用,强磁铁吸住,看有没有机会拿出,

网友:
外壳又不是塑料怎么吸的的住

网友:
要是我早拆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用了两天,没影响,那个东西应该掉到底部了,就这样用吧,以后还是先看说明书

网友:
这个不难拆吧、、、

网友:
应该在箱体底部 不拆可以用 下摇几圈看看

网友:
还是拆出来保险一些,就怕万一啊。分度头怎么说也算是精密度挺高的工具了,你觉得丢个东西进去用心里踏实吗

网友(点评):
心里不踏实啊 可是看他 不精密 手摇转一圈是9°,没问题,手摇 转180°时 它差了2°,只能根据 0到360的大刻度来参考了

网友(点评):
不是吧,精度怎么成这样了,分度头应该是很精密的才对,你这东西出问题了

网友:
把密封罩拆下来就行,应该是5个M8的内六角,还有锥销,拆下来就能倒出来了

网友:
早掉到最下面了,担心什么!

网友(2015-05-22):
这个分度头的三维剖视图太清楚了 能不能帮我描一个C616车床主轴箱体里面  正反送刀 的 那个齿轮传动 是怎么变换旋转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