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轴承

楼主(2014-12-27):
就是和直线轴承类似,只允许轴向运动,不要求旋转运动,然后呢,与直线轴承与轴相接触不同的是,这个“轴承”是固定在轴上面,而与管道滑动摩擦,就相当于直线轴承没有“外环”而有个“内环”,外环就是这个管。

网友:
没见过这个轴承,帮你顶帖

网友(点评):
谢谢,其实,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就是把直线轴承给翻过来,面做里用,里做面用

网友:
我帮楼主捋一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轴入管中,滑而不转,二者之间,用何零件?

网友(点评):
对的对的,大神就是大神,就是这个想法,其实呢,我要做的是滑又转,但是滑和转不相关,是独立运动,原来想用滚珠滑套,但是被否了,现在呢,把两个运动分解,分别为转动和滑动。

网友:
把直线轴承外圈拿掉不就好了么?滑动还是一样的,而禁止转动,在轴和管上固定就好了

网友(点评):
看回复就清楚你不懂直线轴承的结构

网友:
直线导轨 按截面分 有圆形的 非圆形的, 与此对应的直线轴承的截面也是 圆形的、非圆形的。 而非圆形的 无法转动,只有滑动。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呢,我是在真空中使用,没有润滑,所以呢,还是想用滚动摩擦的,滑动摩擦阻力太大

网友A:
是不是用花键可以实现你说的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用花键可以实现你说的运动

能给说的详细一点吗?你是说的滚珠花键吗?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怎么个原理,能给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点评):
只实现轴向运动,没有必要考虑轴承。

网友:
非圆截面的直线导轨配套用的直线轴承 里面有滚珠或 滚柱的,是滚动摩擦,不是滑动摩擦。

网友:
没有见过 这样的

网友:
要不淘宝查下滚珠套,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之前有过这个方面的设想,但是因为行程原因被否掉了,这个保持架行程比较短,我这边需要行程可能要到1.5m。

网友:
冲模上的滚珠保持架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之前有过这个方面的设想,但是因为行程原因被否掉了,这个保持架行程比较短,我这边需要行程可能要到1.5m

网友:
直线轴承滚珠在外面,这种轴承没有见过

网友(点评):
好吧,那也谢谢你!

网友:
滚动花键副

引用 楼主:
能给说的详细一点吗?你是说的滚珠花键吗?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怎么个原理,能给说一下吗?谢谢~

这个行吗?

网友(2015-01-29):
你自己做吧。。在轴上开回转滚道。。哈哈哈。。。行不行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

网友:
自润滑不知道行不行,楼主讲的没弄太明白

网友(点评):
首先谢谢帮我找的这个滚珠衬套餐,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要在轴和外套之间滑动的,这个件呢,对轴、和外面的管要求都比较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的应用,一般都是在有限范围内,好像都是不到200mm。

网友(点评):
只能200字,接着写,目前我需要的距离呢,是要1500mm,距离差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