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旋转结构怎么算气缸需要多大的力才能驱动?

楼主(2014-12-27):
如图所示。机构加负载总计105kg的旋转机构,需要旋转90°。我想用此结构,但是气缸的力不知道具体怎么计算,有没有什么对应的公式。

网友A:
最小的普通气缸都能推动。Φ32缸径的。

网友:
一般的气压压力为0.5--0.8Mpa, 你用杠杆原理可以算需要多大的力,然后用力 除以 气体的压力 就能算出 气缸活塞截面的面积,算出面积了就可以算出缸径了。

网友(点评):
请问具体怎么算?

网友B:
力应该不大,32的气缸应该就可行。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先把机构做出来,之后用弹簧秤测一下,最后定气缸缸径

网友(点评):
赞同!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个50kg的电子秤,碰到这些情况就用秤拉一下,心里有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普通气缸都能推动。Φ32缸径的。

怎么算的?需要考虑惯量吗

网友(点评):
不用考虑。

网友(点评):
到需要考虑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怎么考虑了。

网友:
当然要考虑速度了,算出驱动要多大扭矩,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打气缸供应商的电话,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
要考虑转动惯量,如果速度过快,小缸径气缸怕是经不起

网友(2015-04-11):
是需要考虑速度的,如果速度不快到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力应该不大,32的气缸应该就可行。实在不放心的话,可以先把机构做出来,之后用弹簧秤测一下,最后定气缸缸 ...

你有零件尺寸 计算下不就有重量了

网友(2022-04-01):
这个叶片式气缸撑不住吧

网友:
你这不用考虑推动他需要多大的力,小的很,而是要计算让他停下需要多大的力。
每秒1转,停止时间0.1s,物体最大直径200mm
大约需要250N左右,
0.6MP下的空气压力,气缸25缸径,算上系数,最好用32缸径

网友:
冲击很大,缓冲是个问题,建议上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