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壳体加强筋如何加?

楼主(2014-12-27):
铝合金壳体加强筋怎么加上好看又强度好呢?
大家帮忙推荐下,这东西是机加工的

周围怎么加加强筋好些呢??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的

网友:
根据受力强度刚度确定,否则要加强干嘛。再就是考虑铸造工艺性,截面变化不能太大,考虑热节,收缩应力,收缩变形

网友A:
加在内腔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在内腔可以不???

加在内壁上面也可以的,目前我现在是在螺栓孔旁边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