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永动机

楼主(2014-12-27):
在网上看到下面这个图片,也不知道液体能不能转起来,闲着无聊我又画了一个图,大家看看到底能不能转起来。

下面这个是我无聊画的,在向下的管子上加一个大的容器,和管子密封的,是不是会总加水的自身重力呢,如果上面那个图能行,下面这个肯定也行,如果上面那个不行,下面这个图乍一看应该也行吧,呵呵,大家说说到底能不能让水转起来。

网友:
所谓永动的,一般都是使用了某种能的,否则不做功,哪来的动作,上图如果是竖立的,没有外力,是什么克服了重力势能呢?当然,在完全没有引力没有阻力的理想环境中,也许可以实现(不知道液体在管路中转弯是不是也需要能)。

网友A:
借用宇宙中的XX能量应该可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用宇宙中的XX能量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
你忽略了大气压

网友:
液体和管壁有摩擦吧,那就一定会停下来呀

网友:
小宇宙,爆发吧!!!!

网友:
你的水会溢出三角杯子的,,,

网友B:
据以前经常用胶管给大鱼缸放水的经验,它这个图有迷惑人的地方,不可能这么循环。水会从杯子底部倒流入杯子,导致液面上升最终溢出,并使杯中水面与管中水面同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以前经常用胶管给大鱼缸放水的经验,它这个图有迷惑人的地方,不可能这么循环。水会从杯子底部倒流入杯子 ...

呵呵,那么下面那个图呢?

网友:
真假呀?液体的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C:
不可能,违背能量守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违背能量守恒

改天找个大桶水实验一下,哈哈,反之是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