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轴式万向节联轴器与轴的联接

楼主(2014-12-27):
搞不懂了  两边上的法兰是怎么连到轴上面去的?难道是要在轴上钻孔 然后用螺栓?求大神。

网友:
你买来的是个‘万向节轴’,就是有十字包‘,法兰到法兰的结构,设备上有另外一套法兰,已经套在轴上了,

你找设备图册看看,或者网上有设备安装好的图片,好好看看,

要多读书了,

网友:
这个简图说的很明白的吧

网友:
两边法兰的转动轴分十字轴、花键,花键套筒、两法兰组成,花键与花键套筒是因为连接时可缩回,拉伸,另一个是安装空间角度不同,在轴转起来随转而拉伸、缩回。

网友(点评):
大侠知道十字轴本身的关节处用的什么轴承吗?是类似于连杆和活塞的小轴轴瓦吗?

网友(点评):
滚珠盖封轴承,与转动轴十字轴匹配,一般都有转动轴修理包,超低速才有铜瓦。

网友:
钻进载重货车的底下自己看看   不过要保证车是停住的哦

网友:
轴上有空间的话就再做一个法兰盘穿螺栓,没空间的话就在轴上钻孔,用双头螺柱连接。,楼主多看看车间实物就清楚了,没必要问

网友:
轴与万向节之间有一个联接轴套,一端连接万向节法兰,另一端与轴连接

网友:
自己的轴上做工装法兰,法兰与轴连接,法兰的安装孔对照你买的十字外向的安装孔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