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台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4-12-27):
请教大家,在一个1.5米的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的滑台上,原来滑动部分重200公斤,现在要改成滑动部分是2个100公斤重的滑台(分别各自独立的螺母),这两个100kg的滑台还是同时启停的。

原来的电机还适用于现在的这个双滑台的使用吗?在速度,移动距离等同样条件下,前后两种滑台对电机力矩的要求哪个更高点,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第一个用电机+梅花联轴器+同步轮+丝杆,第二个用同步轮+丝杆,二者之间用同步带连起来即可。
电机功率窃以为不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用电机+梅花联轴器+同步轮+丝杆,第二个用同步轮+丝杆,二者之间用同步带连起来即可。
电机功率窃以 ...

我的意思是两个100kg的滑台都装在同一根丝杆上的。

其实并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滑台要改,我只是想方便描述才这样说的。

目的是想弄明白1个200公斤的滑台,跟两个100公斤的滑台对比下,对电机要求有没有什么不同。

毕竟两个100公斤的滑台是多了4个滑块和一个螺母。

网友:
窃以为没有什么不同,负荷 速度等没有什么变化啊啊

网友:
你这个没有变化的前提是不计算丝杆以及丝杆螺母本身的转动惯量和摩擦。也就是说,如果原来的电机有余量的话,唯一的变化会是加减速时间会变长。如果原来电机没有多少余量的话,电机有可能在加减速的时候过载。
但是这个改动,其实完全没有意义。就相当于你现在的200kg负载没变,滚珠丝杆由一根该成了两根。并且由同一个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