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怎么在加工中去除毛刺?

楼主(2014-12-27):
1、目前情况:我们车间滚齿机主要加工小模数齿轮,材料为20CrMnMo,目前去毛刺方式仍为滚齿--去毛刺两个工序,去毛刺是工人用锉刀对毛刺面进行人工去除,加工效率低下。

2、寻求技术革新:公司提出降本增效,我们老板是管技术的,最近召集我们车间技术员开了会,目的提高去毛刺效率,说可以在滚齿机上设计增加一种装置,在滚齿加工过程中同时对齿轮端面毛刺进行同步去除,这样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老板还说这种装置在其他厂家使用已有先例,都是根据现有机床进行改进的。让我也负责对此装置进行设计。

3、困惑:之前在论坛上也看过类似技术问题,有抛光、化学、电解等去除毛刺的,因为热处理是外协厂家,我们没有能力“睡服"别人,操作不方便;化学、电解成本又太高,且我们是批量生产,不合适,老板说最好在”家里"解决问题,所以我就接了一个任务,本人才疏学浅,学习机械技术不久,想了几天都没有合适的方案,现望借助论坛这个“科研机构”,求助论坛各位大侠帮助,怎么设计去毛刺装置?需设计哪些零部件?去毛刺原理? 以解燃眉之急,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此装置是瑞士小模数滚齿机最经典的附件。请看这个MZ120 滚齿机的视频。
2:07' -2:17'秒处可以看见去毛刺附件的动作,使用的是盘刀。

除此之外,还有:
双刀法去毛刺 (两把滚刀正反安装,从两边分别向中间加工,刀路重合没有毛刺)。
请看这个视频。40’-45’秒之间的动作就是第一把刀反切的动作。

单刀法去毛刺 (滚刀分别在零件内侧和外侧加工)。请看这个视频,33’-39’秒之间
的动作就是跨越到外侧反切去毛刺的动作。

网友:
看德不是太清楚,希望高手介绍下

网友:
选择合理的加工方法:采用顺铣,切削速度避开产生积屑瘤的范围
用钢丝刷滚一下

网友:
想法与建议:在现存的滚齿设备上面,增加齿轮端面倒角刀具。齿轮旋转机构是现成的。

网友B:
毛刺一般产生在工件的下端面。我们厂在工价下端面与滚刀相对的地方加了个圆盘直接切掉。。不过效果还凑活。明天上班可以给你拍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装置是瑞士小模数滚齿机最经典的附件。请看这个MZ120 滚齿机的视频。
2:07' -2:17'秒处可以看见去毛刺附 ...

不错,增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刺一般产生在工件的下端面。我们厂在工价下端面与滚刀相对的地方加了个圆盘直接切掉。。不过效果还凑活。 ...

谢谢,期待你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期待你的照片

貌似不用传照片了,就是动静大侠传的第一个视频里面的那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用传照片了,就是动静大侠传的第一个视频里面的那种方式。

动静大侠中是电气驱动的吧,你们车间用的是什么结构的呀?给我说哈原理吧,我真的很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静大侠中是电气驱动的吧,你们车间用的是什么结构的呀?给我说哈原理吧,我真的很需要。

抱歉,这几天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才回复。就是这个机构,,,很简单。。。就是一个支架,上面装了一个圆盘,我们的这个毛刺是产生在工件的下表面,所以,调整好高度后,圆盘抵在工件的下表面。当工件转动时,圆盘将毛刺切下。不过这个圆盘没调好位置或者磨损后效果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C:
我公司加工设备去除毛刺的方式。齿轮和齿轮轴为主,0.3-0.8模。碳钢、不锈钢、黄铜材质都有。

网友:
都是大神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这几天有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才回复。就是这个机构,,,很简单。。。就是一个支架,上面装了 ...

可以,谢谢!还想问一下,1、圆盘与支架也是螺栓连接的吗?2、从结构看圆盘可以实现上下移动,是否可以实现左右移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加工设备去除毛刺的方式。齿轮和齿轮轴为主,0.3-0.8模。碳钢、不锈钢、黄铜材质都有。

谢谢大侠的共享,我想问下第2张图那个圆柱去毛刺刀具是金刚笔还是?材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共享,我想问下第2张图那个圆柱去毛刺刀具是金刚笔还是?材质是什么呢?

工作面积小,会不会磨损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共享,我想问下第2张图那个圆柱去毛刺刀具是金刚笔还是?材质是什么呢?

WC圆棒,自己买回来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面积小,会不会磨损很快?

100长棒子5年下来还有60,基本每天都是工作16小时以上。

网友(2019-12-19):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加工设备去除毛刺的方式。齿轮和齿轮轴为主,0.3-0.8模。碳钢、不锈钢、黄铜材质都有。

你好大神,你的图片中都是做小齿轮的去毛刺的吗,有没有大模数的齿轮去毛刺的,第二张图的左右可以调整么?

网友(2022-07-12):
可以看看GLEASON的。

网友(2022-12-02):
气动盘刀,顶到毛刺面,进行刮除。细微毛刺可以用橡胶磨头

网友(2023-01-09):
感谢2楼兄弟的分享

网友(2023-07-24):
引用 网友A:
此装置是瑞士小模数滚齿机最经典的附件。请看这个MZ120 滚齿机的视频。
2:07' -2:17'秒处可以看见去毛刺附 ...

这三个视频看不了,三个视频都是来源B站这个视频吗?MZ120 - Gear hobbing and worm milling machine 滚齿机蜗杆铣床 2009。能这样联系一下你,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