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渐开线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12-27):
近日读书,看到关于渐开线有这样的描述”渐开线的形状完全取决于基圆的大小,相同基圆渐开线的形状完全相同“。问题如下,一对正确啮合的标准圆柱直齿渐开线齿轮,假设传动比2:1,两齿轮直径不同,基圆也不同,为何渐开线齿廓相同?这岂不是与”渐开线的形状完全取决于基圆的大小,相同基圆渐开线的形状完全相同“的定理矛盾?求老师教

网友:
找两个齿数相差较大,譬如一个20齿左右,一个50齿左右;或者,用软件画上这样的两个齿轮。对比着仔细看看,齿廓线是否一样?

网友(点评):
不用画图了,答案就在大家的砖头里。谢谢老师

网友(点评):
惊动先生甚感不安

网友:
一对正确啮合的标准圆柱直齿渐开线齿轮,假设传动比2:1,两齿轮直径不同,基圆也不同,为何渐开线齿廓相同?
你怎么知道相同的,你根据什么得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在你的帖子中根本看不到验证过程,却一下子就得到结论,你是神人吧

网友(点评):
结论是我用肉眼观察得出,至于验证过程是没有的,因为不会。如果我会验证还用的着问你?神人

网友:
自相矛盾!

网友(点评):
矛盾在于不懂,不懂不理解思维自然会有矛盾。所以才会求老师教,这点似乎不矛盾,谢谢

网友:
逻辑不清啊。前文明明说了基圆一样渐开线才一样,后文何以来一句“为何齿廓相同”?能啮合的一对齿轮只需模数相同即可(正齿轮),模数相同不是齿廓相同。

网友:
不相同,你看直径8米的大齿圈,渐开线齿形块接近直线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最直接

网友:
大侠,汽车轮子在直路上跑,汽车轮子的轮廓和路的轮廓一样吗?哈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小帖子大侠们也到了,,,,,楼主先看清楚再说吧。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砖头,咱这是闲下来想多学些基本理论。人家不耻下问,咱这是上问,更应该无耻了。希望大家拍的开心,我学到了知识也开心

网友(点评):
您过分的谦虚更让我无地自容。我这是没事看书自己瞎学呢,以后有心情就多指点,我请你喝酒

网友:
你先看看 渐开线的生成原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的砖头,咱这是闲下来想多学些基本理论。人家不耻下问,咱这是上问,更应该无耻了。希望大家拍 ...

敬佩楼主的态度,我为我刚才的拍砖感到羞愧和无地自容。I'm sorry.

网友:
楼主没仔细看原文吧

网友:
有的根本看懂楼主的意思胡乱拍,楼主是把基圆和分度圆混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