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接是否可以非标订制?

楼主(2014-12-28):
如果所示,1个大钣金件上面需要焊8个小挂件,它们全是304不锈钢材质,采用氩弧焊焊接;焊接的效果如图;方式为用氩弧焊枪钨针点焊即可,不用加焊丝;现在焊工从1到8按顺序焊接,大件有1.9米长,这样生产效率较低。

改善方案:能否用16把氩弧焊枪同时放置在焊接工装两旁,同时对8个挂件焊接,提高生产生产效率。
请问社区大侠,这种方式是否可行?氩弧焊机是否能带多把焊枪?

总感觉这种方式太老土,还有没有合适点的方案呢?

网友A:
点焊就不用氩弧焊了吧

网友B:
大侠,可以采用多工位的点焊机进行点焊。

网友C:
量大买个机器人,做两套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就不用氩弧焊了吧

因为该产品汽车外观件,焊接表面质量要求银白色且焊点不能太大,所有就是不加焊丝,焊接时间与电流都小,就是我说用氩弧焊枪钨针点一下,不是那种立式点焊机的点,哥们是我表达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大买个机器人,做两套工装

嗯,最终方案肯定是买机器人了,但就是想问问是否能做这种氩弧焊机多带几把焊枪,这样也许成本可以降低一些有这种焊机卖家请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可以采用多工位的点焊机进行点焊。

多工位点焊机是立式点焊机吗?

网友(点评):
是的,大侠

网友D:
机器人装在直线导轨上,或者直接用低成本的直角坐标系机器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人装在直线导轨上,或者直接用低成本的直角坐标系机器人就行了

嗯,可以试下这种方案,机械部分可以设计完成。唯独直角坐标机器人位置编程好解决吗?哪里有这样的供应商呢?

网友:
你们预算了多少成本?我估计这产品用1米8机器人做一整套大约得30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