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蓄能器充能要4、5分钟,太耽误工夫,原因何在

楼主(2014-12-28):
购置的柴油锤打桩机,两个油泵。双筒卷扬机配一油泵工作,先是用6L/min的油泵带液压系统,液压系统配6L蓄能器,4杆换向阀。现在有负荷状态下蓄能器蓄能需要4、5分钟,换向阀动作7、8下就需要蓄能,蓄能器压力为15Mpa,换向阀压力表调节没反应,太耽误工夫了根本满足不了施工需求。找厂商他们说卷扬机液压系统是卷扬机厂给配的找他们,最后咨询了一圈,卷扬机厂老工程师也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沟通中好像是个液压外行,老找些理由撇开自身,最后换里个10L/min油泵还不如原来的。求大侠们给分析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无负荷下蓄能器充能也就30、40秒。

网友:
同意害怕伏枥

网友:
6.3L的蓄能器,建设你的充气压力是10MPa,这个时候蓄能器能储存的油只有2L,6L/min的泵充满也只需要20S。看你的原理图多路阀在不动作的时候,P腔跟T腔是通的根本就没法充油,最后又怎么充起来了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储能器支路改为这样

这个油路没法控制泵吧,为什么要加顺序阀呢,给蓄能器冲油的时候应该是不加任何约束条件才合适。

网友:
看图纸直接连油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向阀中路什么意思,直接跑油,蓄能器不能充压。感觉中路可以不需要。系统压力是多少,蓄能器的充气压力是 ...

多路阀中路是相通的,给系统图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再在储能器支路上加一个单向顺序阀。到达低压的时候,这样电机启动供油先供给油缸动作,然后才会有多余 ...

感谢大侠回复,额我找人探讨下。

网友B:
换向阀中路什么意思,直接跑油,蓄能器不能充压。感觉中路可以不需要。系统压力是多少,蓄能器的充气压力是多少?6L的蓄能器它实际的容量不到6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再在储能器支路上加一个单向顺序阀。到达低压的时候,这样电机启动供油先供给油缸动作,然后才会有多余 ...

把储能器支路改为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的参与。如果设置接近些,那么动作不了7、8下就开始蓄能了,蓄能的时候目前看不能动作,只要一动 ...

要再在储能器支路上加一个单向顺序阀。到达低压的时候,这样电机启动供油先供给油缸动作,然后才会有多余的油液供给储能器。就不会出现这种电机启动的时候油缸不能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图的右半部份是个独立系统,和楼主的问题没有关系。
只看有贮能器的部分。
手扳阀中位卸荷。

前辈所说的方法我找人探讨了下可行,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就是在无负荷下,多路阀动作7、8下后蓄能器蓄能仅需30、40秒,期间中位也在卸荷。因为施工前试过,蓄能器所需时间对施工可以满足才购置的。麻烦您给分析分析,在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厉害

怎么了是不是系统有问题,说说你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泵,定量泵还是变量泵,变量泵不行,只能用定量泵。还有压力继电器上下限压力应该接近点。上限设 ...

感谢大侠的参与。如果设置接近些,那么动作不了7、8下就开始蓄能了,蓄能的时候目前看不能动作,只要一动作油缸保持不住,还是满足不了工况,现在动7、8下可以满足,7、8下不是连续动作有间歇。问过卷扬机的老师傅了他说过下限为0,不能调节只能调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图的右半部份是个独立系统,和楼主的问题没有关系。
只看有贮能器的部分。
手扳阀中位卸荷。

厂家介绍虚线部分为多路换向阀,单向阀是多路阀带的。不知道他们给的多路阀的系统图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向阀动作7、8下就需要蓄能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快就要启动?增加蓄能器怎么样?

动作7、8下蓄能是没问题,动作间歇时间足够,无负荷下也这样,关键是动作完后开始蓄能需要4、5分钟才行太耽误时间,期间还不能动作,一动作卷扬机就开始松绳,也就是刹车油缸刹不住。蓄能器没问题能满足需求是系统问题。

网友C:
液压图的右半部份是个独立系统,和楼主的问题没有关系。
只看有贮能器的部分。
手扳阀中位卸荷。
在图示状态,系统是卸荷的,不要说向贮能器补液,整个系统的压力都建立不起来。
需要在任何一个阀动作,在其操控的油缸工作后继续偏置,系统才可以建立压力。在压力超过贮能器开启压力后,才能向
其补液。
实际工作时不可能保持这种状态,工作需要几个阀不断更换扳动位置。
这样,系统其实在不断地建压和卸荷之间转换,就只能楼主是所说的情况了。
要解决其实也简单,在中位卸荷回路上加一个两位两通阀就可以。加上之后,如设备在较长时间内不工作,把两位两通阀置于开通位置,让系统卸荷。要工作了,先关死两位两通阀,系统建压并贮能器充满后,油液由溢压阀溢走。在楼主所说工况下,只要记得停止工作时把两位两通阀复位,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
液路图中,两个单向阀是多余的,一个就够了。

网友(点评):
感谢害怕伏枥前辈为我解答

网友:
换向阀内泄露吧,蓄能器匹配可以吗?可以算了下。
系统高低压是多少?

网友E:
换向阀动作7、8下就需要蓄能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很快就要启动?增加蓄能器怎么样?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泵,定量泵还是变量泵,变量泵不行,只能用定量泵。还有压力继电器上下限压力应该接近点。上限设为16  下限设为10好些。到达下位电机启动,到达上位电机停止。我qq774855858,手机13650139375。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附上厂家给的液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