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电磁分析插件简介:emsworks

楼主(2014-12-28):
EMSworks,一套全3维低频电磁场仿真软件,它以强大的有限元演算法作为核心计算法则,是目前世界市占第一的3维绘图工具SolidWorks平台上头把的低频电磁仿真插件,也是SolidWorks的黄金合作软件。在低频领域,它拥有全面的分析计算能力,可以处理以下问题:静电,静磁,导体,交流磁及瞬态磁。EMS可以帮助工程师们计算电场,磁场,扭矩,力,磁通密度,电流强度,电感,电容,阻抗,磁交链,铜损,铁损,温度,涡电流等等。对于电磁阀、电机及高压连接器等电子元件的设计及电磁模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18945204/Ob/1/sid/XNTA5NzI3MTQw/v.swf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啊,

网友:
这个是在2013以后的版本里才有的吗?

楼主:
加拿大公司ElectromagneticWorks(EMSworks插件提供商)即将发布第一个免费电磁分析工具EMWorks Xpress, 您可以使用EMWorks Xpress进行分析静电,静磁分析,以及“S参数”(用于antennte)的评价。 可以研究绝缘材料,永久磁铁和铁磁芯线圈的屏蔽,以及射频和微波器件的频率响应。 用这个工具是很容易确定并显示的设计参数如电场,电压,磁通密度,磁场,和扩散参数,并且生成到HTML或Word文档的分析报告。 作为自由的免费工具,EMWorks Xpress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足以进行基本分析:充分利用电磁场EMSWorks分析插件的潜力。
目前,你可以从ElectromagnetiWorks的站点下载本产品  http://www.emworks.com/xpress 填写申请即可
一旦你已经安装了该软件,我建议你在SolidWorks中(工具 - >选项 - >菜单使用的英语)的语言为英语,因为它不能使用中文进行工作。 该程序可以从菜单Tools-> EMWorks Xpress调出

该程序的界面与SolidWorks SimulationXpress非常相似,都是一步一步来进行计算设置材料,边界条件,并进行计算

楼主:
http://www.400gb.com/file/23832570
emsworks2013SP0 英文版用于solidworks2013 64版本,安装于win vista以上操作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呢

楼主(2016-02-17):
emsworks案例:设计金属探测器

The principle of a metal detector is quite simple and as the name suggest it is a device that can identify if metals are present say in hard to find places like under the soil, inside rocks etc. It finds its use in detecting things from land mines (really a wonderful use of metal detector which has saved many thousands of life and is still continuing to save) to gold mines.
金属探测器的原理

Most metal detector have 2 coils – one coil carries alternating current usually at very high frequency (1-10 KHz) and other coil acts like a receiver. The excited coil generates a magnetic field and this induces a small amount of current in the receiver coil. This current (also called as Induced current or Eddy current) is known and calibrated. Now when you take this arrangement near a metallic (or ferromagnetic) substance, two things happen. First, the excited coil also induces an eddy current in the metallic (or ferromagnetic) substance. This eddy current produces its own magnetic field that opposes the magnetic field produced by the coils. This causes the eddy current in the receiver coil to drop. A sensor senses this drop in eddy current from the expected value and gives a signal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a metallic substance.
金属探测器上俩线圈的意义。

In the figure below, the orange coil is the excited coil and the green one is the receiver coil. High frequency AC current is circulated in the orange coil and the eddy currents induced in the green coil in the absence of any metallic substance is calibrated.

对于工程师而言,如何让solidworks和emsworks插件在设计金属探测器的电磁仿真时能发挥重要作用,要考虑以下几点:
What is the right size of the coil?
What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of AC current should be applied?
What is the induced current in the receiver coil under ideal (no metal in the vicinity) conditions?
How can I package the entire arrangement into a product?

emsworks可以仿真出线圈的磁感应强度及其它

楼主(2016-04-06):
EMS for SOLIDWORKS is the first and only completely embedded Gold Certified software for SOLIDWORKS which helps SOLIDWORKS users study their magnetic, electric and electromagnetic designs seamlessly. It can utilize the geometry created using SOLIDWORKS directly for simulation. Its user interface emulates SOLIDWORKS and hence there is no learning curve associated with the EMS software for SOLIDWORKS users
黄金插件,无缝连接,界面与solidworks一致,用户入门易。

楼主:
EMS for SOLIDWORKS helps bearing designers to size their magnetic arrays to support various designs of the shaft (basically different weights). This way the bearing can ensure optimum performance. Another advantage of a magnetic bearing is that it can support offset of the inner cylindrical array wrt to the stationary outer cylinder.

The N-S directions of each magnet is indicated by the black arrows. This type of arrangement can be easily created in EMS and the magnetic flux distribution and the axial force acting on the inner array can be visualized and computed respectively.
Variation of axial force acting on the inner magnet array with the offset is shown below and is automatically computed by EMS. Note that as the offset increases, so does the axial force but after a point the force reduces.

网友(2019-11-07):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