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motion仿真中角加速度曲线问题

楼主(2014-12-28):
最近在做一台SCARA机器人仿真,给机器人其中一个关节施加一个马达,用三次多项式函数驱动马达。马达角度按照函数随时间变化,但理论曲线和仿真做出来的曲线里加速度不一样,理论曲线里加速度是该从正到负,但仿真出来的曲线,从正到最小值后又上升到最大值,这是什么原因,望高人解答,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问题。

关节一理论运动曲线,第三幅图为加速度曲线,从正到负
关节一仿真加速度曲线,只有正值

网友A:
显然两个图的区别在加速度的方向,理论图表示的是加速度由大到零,接着是由零向相反方向的加速度
仿真图则显然只表达了加速度的数值变化,而没有方向,因为加速度方向是与力F方向一致的,有时尽管运动方向没变,但F力方向改变了,则加速度方向也改变了。那么问题来了,在运动仿真的选项中楼主如何勾选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两个图的区别在加速度的方向,理论图表示的是加速度由大到零,接着是由零向相反方向的加速度
仿真图则 ...

第一次用,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仿真选项,还请大侠指教

楼主:
似乎找到了原因

网友B:
楼主找到了,俺猜,你给的是电机的加速度曲线,但仿真时求的是那个蓝杆的角加速度曲线。
切向加速度:质点作曲线运动时所具有的沿轨道切线方向的加速度。其值为线速度对时间的变化率。当它与线速度方向相同时,质点的线速度将增大;当与线速度方向相反时,质点的线速度将减小。
法向加速度:质点作曲线运动时,所具有的沿轨道法线方向的加速度。数值上等于速度v 的平方除曲率半径r ,即v^2 / r ;或角速度ω的平方与半径r的乘积,即(ω^2)r。其作用只改变物体速度的方向,但不改变速度的大小。

角加速度描述刚体角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对时间变化率的物理量,一个以弧度为单位的圆(一个圆周为2π,即:360度=2π),在单位时间内所走的弧度即为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到了,俺猜,你给的是电机的加速度曲线,但仿真时求的是那个蓝杆的角加速度曲线。
切向加速度:质点 ...

扫街大侠好,我是求的马达的角加速度,一开始选的幅值,后来改为Z轴的分量就对了
一直不知道solidworks这么强大。最近写毕业论文,看别人用ansys做模态分析,用adams做运动学动力学仿真,但我用solidworks好像全部可以搞定,特别是这次函数驱动马达,印象深刻

网友(2016-07-12):
大侠们,麻烦问一下,怎样打开电机的编程界面,可以自己设置函数就行驱动啊?

网友(2016-11-30):
引用 楼主:
扫街大侠好,我是求的马达的角加速度,一开始选的幅值,后来改为Z轴的分量就对了,
一直不知道solidwo ...

幅值和Z轴分量 到底啥差别